如何减少可燃气体报警器故障(一)

楼主(2011-08-25):
现在可燃气体报警器,已经被广泛的使用在诸如石油开采、运输、使用和煤矿生产亦或生产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可燃性的安全无故障可用性,其不仅保护着企业经济利益,更保护着企业员工生命安全。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在使用可燃气体报警器出现故障时候,如何进行处理呢。本文从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原理进行分析,希望找出发生故障的根本所在,然后结合实际分析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引起故障的原因,为企业提出使用过程中如何减少故障的发生,从而提高使用者的水平,大大降低人为的故障的发生。

关于可燃气体报警器安装要求规定,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可燃气体报警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故障.此处所指故障是指可燃气体报警器运行过程不探测或探测出现误差的现象.可燃气体报警器出现故障如不及时发现,会使人们不能及时发现火情,怡误灭火战机。可燃气体报警器出现故障除了产品方面的原因以外,主要是由于使用者不了解探测器性能,安装、使用不当引起的。使用者如何正确使用可燃气体报警器,防止故障的发生 首先使用者应了解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原理、性能,找出故障产生的根本所在,了解使用过程中如何防止故障的产生,从而提高使用者的水平。可燃气体报警器广泛用于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场所。可适用于炼油厂、油库、液化气站、煤气站、加油站、喷漆房、家庭制作间等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场所进行气体泄漏报警。当被探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立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以提醒即早采取安全措施,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事故,从而保障消防安全。

一、从可燃气体报警器原理分析故障的产生
可燃气体报警器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是对单一或多种可燃气体浓度发出响应的探测器。日常使用最多的可燃气体报警器是催化型可燃气体报警器和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报警器两种类型。饭店、宾馆、家庭制作间等使用煤气、天然气、液化气的场所主要使用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报警器,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工业场所主要使用催化型可燃气体报警器。催化型可燃气体报警器是利用难熔金属铂丝加热后的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浓度 。当可燃气体进入探测器时,在铂丝表面引起氧化反应(无焰燃烧),其产生的热量使铂丝的温度升高,而铂丝的电阻率便发生变化,所以当遇到高温等因素时铂丝的温度发生变化,而铂丝的电阻率便发生变化,探测的数据也会发生变化。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报警器是利用半导体表面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浓度。半导体可燃气体报警器用灵敏度较高的气敏半导体元件,它在工作状态时,遇到可燃气体,半导体电阻下降,下降值与可燃气体浓度有对应关系。

可燃气体报警器由检测和探测两部分组成,具有检测及探测功能。可燃气体报警器检测部分的原理是仪器的传感器采用检测元件与固定电阻和调零电位器构成检测桥路。桥路以铂丝为载体催化元件,通电后铂丝温度上升至工作温度,空气以自然扩散方式或其它方式到达元件表面。当空气中无可燃性气体时,桥路输出为零,当空气中含有可燃性气体并扩散到检测元件上时,由于催化作用产生无焰燃烧,使检测元件温度升高,铂丝电阻增大,使桥路失去平衡,从而有一电压信号输出,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可燃性气体浓度成正比,信号经放大,模数转换,通过液体显示器显示出可燃性气体的浓度。探测部分的原理是当被测可燃性气体浓度超过限定值时,经过放大的桥路输出电压与电路探测设定电压,通过电压比较器,方波发生器输出一组方波信号,控制声,光探测电路,蜂鸣器发生连续声音,发光二极管闪亮,发出探测信号。从可燃气体报警器原理可以看出如果出现电磁干扰会影响探测的信号,出现数据偏差;如果出现碰撞、震动从而造成设备断路会现探测失灵;如果环境过分潮湿或设备进水,也有可能会引起可燃气体报警器出现短路,或线路电阻值发生变化,出现探测故障。

网友A:
写的不错,大力支持以下

网友B:
偶厂已经没有校准、维修资格了,这个被市质监局垄断了,半年一次,一块表好几百元2分钟搞定,也不管工况不工况,滤网脏不脏直接在现场堆上标准气接口,一看变化趋势对就行了,全长几十块表一上午就搞定了,好几万元到手拍屁股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