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和普传变频器

楼主(2011-08-25):
这个软件真不知道怎么使用,变频地址不知道网哪里写。比如我在软件建一个按钮,按钮有基本属性、操作属性、脚本属性、可见度属性,要控制变频的正转,但是该怎么写入地址啊?普传变频器 命令码:00H ,命令索引高字节:00H ,  命令索引低字节(运行命令:FWD  低字节数据 00H)。解说要实际一点的 不要理论,最好有例子。

网友A:
在按钮的属性中,操作属性是根据不同的需求,打开窗口等作用,并且可对数据对象进行操作,而在脚本程序中也可以编辑脚本实现功能,如果要控制变频器中的一个地址,那首先是看在软件中是否有该驱动文件,如果有才可以添加,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打他们技术电话咨询,会有技术人员回答的

楼主:
终于做好了 要用函数写的,一点也不好用的触摸屏!SetDevice(设备0, 6, "Read(01,0002 = data)")

网友B:
应该说非常好用的软件,最起码你还做出来了。用用三菱,西门子试试,累死你。哎,现在的工控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