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采用变频节能改造能否节能

楼主(2011-08-25):
我公司有12台美国寿力螺杆机,总功率超过630KW,未采用群控,日耗电1.2万度,为确保工厂正常供气24小时运行,长期使用确实造成电能的巨大浪费,公司有采用变频节能改造这方面的设想,但是在这方面实行变频改造的案例不多。哪位同行能否提供这方面的公司资料或亲往我司现场查看。vtextws@sina.com

网友A(2011-12-26):
节能是可以的,不过还要看你平常的气压的多少而确定了!

网友B:
节能是肯定能做到的。。。。。。。。。。。。期待案例

网友C:
有点和风机类差不多吧!

网友D:
可以采取集中群控(并非将压缩机移装在一起,而是集中进行控制),但不一定非得用变频,如现场负载轻时,可开1台,负载增加时,再开1台…相当于分级加载,有点类似大型制冷机的控制。

网友E:
改了不知道多少了....

上个月才改了七八台,螺杆活塞的都有....

改很简单...保证可靠性很难...保证可靠性的情况下有客观的节电率更难...做好一个系统..呵呵..没有经验的最好慎重一点...

楼主哪里的

网友E:
根据经验,楼主你的空压机站改造将有很显著的效果...

没有群控系统的空压站都是工作人员根据经验或感觉开启空压机的台数,为了保证用气量只能多开

当用气量波动的时候,人不会像机器一样时时去调配空压机的台数

当多开一台,五十来千瓦的功率啊,一天24小时,实际用电量应该接近1000度啊...

如果加上变频控制还能进一步节能...

网友F:
说说而已,

也是噱头,要省电省钱

也别在这浪费钱的

事实证明没效果,把其它好处加上就不好说了

领导很喜欢这一套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