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变频器温度控制器485通讯

楼主(2011-08-25):
温度传感器探头接线到带RS485的温度控制器输入端,然后温度控制器485口和普传变频器485口连线接到USB-485这个转换器,转换器再连线到昆仑触摸屏。变频器除了接6根动力线和两根485通信线,其他并没有接模拟量输入输出了。请问温度变化后,是怎么样在触摸屏自动控制变频器PID自整定的,达到恒温的效果。有没有高手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在触摸屏里 编写程序  。设定一个温度值,与检测到的实际温度值 ,通过变频器调节。 我有个同事就负责做那个。

他们用的  SAMDRAW 软件。  加我QQ  110909375

网友B:
这个必须得先熟悉触摸屏编程手册才行。手册上面应该有相应用介绍。

网友C(2011-10-30):
        MCGS 的TPC7062屏的485商品能直接与温度传感器相连吗?能直接采集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