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中断故障

楼主(2011-08-25):
用的Premium的轴控模块,控制LXM23D伺服,自己焊的线,通电结果轴控报错编码器中断故障,但是伺服没有报错,麻烦哪位高手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的是Premium的CAY轴控模块,则CAY模块需要来自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反馈信号,以获知当前的轴位置及速度

楼主:
对:丁喜 关于如果用的是Premium的CAY轴控模块,则CAY模块需要来自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反馈信号,以获知当前的轴位置及速度 内容的回复:对,我们用的是施耐德CAY22轴控模块。现在就是报这个故障,打施耐德客服说13脚和15脚要焊在一起,我们已经焊在一起了,但是还是报错,丁工麻烦帮我们分析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