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 7.5KW 带7.5KW 空电机报OL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8-25):
三菱A540 7.5KW 带7.5KW 空电机报OL ,显示电流只有7A 可还是报O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这OL是从哪里测来的?

楼主:
已解决,谢谢九色鹿

网友B:
传奇商务在线独家提供产品信息http://blog.sina.com.cn/u/2191149814

网友C(2012-05-16):
怎么解决的说下咯我这里现在也有一台ol的

网友D:
要知道什么样的变频器不容易坏,首先要分析变频器损坏的原因。
变频器坏的原因与生产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金属等导电粉尘,灰尘。
(1)金属等导电粉尘过多造成主电路短路。
(2)灰尘堵满冷却片温度过高导致跳闸及烧毁。
2、腐蚀性气体
(1)因腐蚀性气体造成拨动开关,继电器接触不良。
  (2)因腐蚀性气体造成晶体间短路
(3)端子腐蚀造成主电路短路。
(4)线路板腐蚀造成各器件间短路
3、结露、湿气、受潮。
(1)因湿气原因造成门极变色、导致接触不良。
(2)因湿气原因造成主电路板铜板之间的打火现象。
(3)引发变频器内部电阻发生电腐蚀,断线。
(4)绝缘纸内有结露造成放电击穿现象
4.  选型不准,参数未调整到最佳使用状态
 (1)选型不准,会早造成变频器超载,小马拉大车现象
 (2)参数未调整到最佳使用状态,使变频器经常过流,过压等频繁跳保护,
提前劳损有效的措施:建议使用奥圣全密封型变频器,能防水,防尘,防腐蚀,
可大大降低故障率,延长变频器使用寿命,其国际先进的矢量控制技术,
可自动优化参数,保护灵敏,使变频器运行在最佳使用状态。0571-8275826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说下咯我这里现在也有一台ol的

网友F(2012-11-09):
这个报警有二种,OL  ol   ,有参数问题,也有主板的问题,一般是主板坏的多。还要注意传感器哦。F740的话,是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G:
怎么解决的说下咯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F(2012-12-09):
用示波器修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F:
搞定了吧。不行我帮你试试。

网友H(2013-01-08):
对:陈文翔shao关于怎么解决的说下咯我这里现在也有一台ol的 内容的回复:

怎么解决啊?说下哦 谢谢

网友F:
主板驱动板都有可能的。

网友F:
今天修复了一块F740主板报警OL的。主板上的运放4574坏了。换之OK.

网友I(2013-02-17):
怎么解决啊?说下哦 谢谢

网友F:
关于OL的修复N块三菱的板子了。除了参数问题,一般是主板或者驱动板不良。

网友J(2013-10-1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K:
问题解决了,看不见人了,哈哈。

网友F(2014-05-05):
我遇见过  1  主板多一点    2  传感器  3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