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报VCF解决办法

楼主(2011-08-25):
以G7A45P5为例:

测PC14(P421F)光耦3,4脚,如果为低电平就报“VCF”,查U2(C339G)周边电路,重点是U2-2,4,5与U2-10,11,13两路运放。如果PC14光耦3,4脚为高电平,那么有可能是主控板的问题。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很明确,很具体。

网友B:
换个控制卡试试,可能控制卡有问题。

网友C:
传奇商务在线独家提供产品信息http://blog.sina.com.cn/u/2191149814

网友D:
这个故障是G7变频器比较常见的故障,直接把光藕折掉就好,最简单,最有效,

网友E(2011-10-21):
g7变频器合闸就报报vcf

网友F(2012-07-30):
太谢谢了,还是用4楼的办法最简单!

网友G(2015-12-02):
引用 网友F:
太谢谢了,还是用4楼的办法最简单!

断开还是短接,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