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如何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1-08-25):
大家好:
         用TM2AMO1HT模拟量模块用4-20MA的电流来控制变频器0-50HZ的频率,那位高手能提供一个这方面的案例或者指点一下应该如何入手编程,谢谢!

网友A:
选择一款支持4-20MA输入的变频器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我用过atv31和71,都是可以这么用的,变频器里面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C:
PLC的模拟量输出------>变频器AI端口。再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D:
PLC的模拟量输出------>变频器AI端口。再设置4~20ma对应的线性换算以及通道导通。

网友E(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F(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G:
这个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