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TPC1062K V7.2 不能直接显示大于6位数!大家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1-08-25):
环境:

MCGS TPC1062K V7.2

现象:

       比如数据对象 A 是32位有符号二进制数(也就是长整型),创建一个输入框对应 A ,在触摸屏运行时输入 1234567890,结果PLC收到的数是1234570000,触摸屏输入框显示1.23457e+009。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谢谢!

楼主:
工作10年了,第一次碰到还有这样的触摸屏,连6位以上的数(双字用)都不能直接输入和显示(我并没有设为浮点数,大家有样品自己下载试下就知道了),还吹自己的屏多牛!哎!

网友A:
不是说他们触摸屏不能显示双字,而是在做的过程中当数据大于999999时,就会以科学技术法显示,如果要实现大于6位的数显示,可以转成字符串显示的,这样就可以显示所有的数据了,当然也有Read32或者Write32对数据进行读写。

楼主:
这解释为免也太牵强了,输入和显示6位数以上的寄存器这么一个基本的功能,世上还找的出一家像昆仑通态这样的要用字符串+脚本来转才能实现的?

如果我要输入和显示12345678.123又要怎么做呢?为什么就只能科学技术法显示?为什么要强制四舍五入呢?NND!

网友B(2011-10-04):
我今天也踫到类似情况,想设8位数字,出来的结果是前6位正常,后两位就乱显示,搞得郁闷得很!

楼主:
为了引起关注,俺再顶下!MCGS至少要给个解决方法吧?

楼主:
前次给无锡技术中心反馈了,厂家的人说这个问题确实说不过去,会向研发反馈。俺于是就想等等说不定新的软件就要出来了,有一天MCGS网站上终于有新软件“2011-9-16”发布了,于是马上下载试用发觉就多了几个触摸屏的型号可选,其他一个样,NND!

网友C(2011-12-24):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求解啊

网友D:
采用读写命令可以解决!!SetDevice( ),具体用法可以看设备窗口设备帮助!对:ARTCAM 关于

前次给无锡技术中心反馈了,厂家的人说这个问题确实说不过去,会向研发反馈。俺于是就想等等说不定新的软件就要出来了,有一天MCGS网站上终于有新软件“2011-9-16”发布了,于是马上下载试用发觉就多了几个触摸屏的型号可选,其他一个样,NND!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稍微说一下:不是说触摸屏不能显示双字,而是在做的过程中当数据大于999999时,就会以科学技术法显示,如果你想显示可以采用!SetDevice( ),批量读写,这只是触摸屏的一种运行机制,不是问题,用习惯就知道这样的好处!

网友E(2013-04-06):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他们触摸屏不能显示双字,而是在做的过程中当数据大...

 正在遇到这样的难题,给出一个方法好吗?谢谢

网友F(2013-05-22):
这是几位呀,MCGS屏

网友G:
数据长度超过6位,会显示成科学计数法

网友H(2016-03-11):
这问题现在还有。输入和显示的数字不能超过6位。。超过6位就变科学计数法,而且如果你后面超出的几位不是0的话,对不起,自动帮你变成0了,比如输入123456789,直接变成123456000了,简直坑爹。上面说是运行机制的,别强行洗白了,这就是个问题,还到现在还没解决。输入框关联一个比较大的参数,进行读写,还得用什么脚本,你是在逗我吗。

网友I(2024-07-08):
分成两部分进行显示,从两个16位数值计算出每一部分的十进制数值,分别显示出来,当然,算法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