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OP-B系列的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想用一台DOP-B系列的人机界面来控制 两个台达DVP-ES系列的PLC控制器 不知道怎么通讯和使用  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A:
多看手册啦,ES的没用过,方法应该很多,关键看你想干什么

网友B:
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组成485网络;把两个PLC的485的站地址设置成为1,和2;触摸屏上面参数设置对应就可以了;

楼主:
把两个PLC的485的站地址设置成为1,和2;

这个怎么设置啊?我也看过手册 上面没有讲啊

网友A:
手册上真有这块,你搜D1121

楼主:
我看的是编程手册 麻烦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

网友C:
1 plc中使用d1121可以修改plc本身地址,exp:把plc地址改为2

  ld m1002

mov k2 d1121

2 人机使用rs485连接两个plc

 画面上地址可以对应到不同站号的地址 exp:

1号plc的D0寄存器=1@d0

2号plc的D0寄存器=2@d0

网友D:
欢迎各位加入人机界面和PLC交流QQ群,Qq群号:45027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