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5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需要多大的线

楼主(2011-08-25):
急!380V,15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需要多大的线?启动电流与额定电流怎么算?

网友A:
6平方的线够了。直接启动电流在30安培左右。

网友B:
七个平方的线,启动电流在30安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平方的线够了。直接启动电流在30安培左右。

说的对

网友C:
7平方,哪有这规格,怎么这样忽悠

网友D:
6平方可以,但用10平方的好一些

网友E:
1、15千瓦电机的额定电流是30A;

2、直接启动电流在90~210A;

网友E:
3、电源线按额定电流30A配线,6个平方毫米绝缘铜线就足够。

网友F:
6平方就可以。启动电流的大小是额定电流的3—4倍

网友G:
15kw380V 电机额定电流就有30a , 这么起动电流也是30A ,是3--7倍啊。不要误人弟子啊。

网友H:
启动电流只是几秒时间.6平方足够了.

网友I:
应用星三角启动线路时,根据设备负载情况来选配导线。轻负载设备应选6MM铜芯导线,若是重载设备应选10MM铜芯导线。而且根据轻重调整转换时间。

网友J:
千瓦乘2得到电流

网友D:
瞬间启动电流是额定的3-7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平方的线够了。直接启动电流在30安培左右。

说的对

额定电流未30A ,启动电流120----210A。

网友L:
采用星角启动,2.5线都可以。不超过18A电流让他选6和10的线,楼上诸位太不负责任了。

这么小电机为什么要星角启动?

网友L:
3、电源线按额定电流30A配线,6个平方毫米绝缘铜线就足够。

老刘的说法正确!

网友M:
6平方的再并上根1平方的不就是7平方吗

就是麻烦点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N:
对:sdzpwxf 关于

6平方的再并上根1平方的不就是7平方吗

就是麻烦点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太有才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O:
至少10平方,6平方发热会很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6平方的线够了。直接启动电流在30安培左右。

网友Q:
6平方足矣,我们公司37kw用10平方,没问题

网友R:
15KW直接起啊。。。。。。。6平方就够了。

网友S(2011-09-25):
一般选6平方,具体要看配线长度,远的选大些(10平方),很近的选小些(4平方)。

网友T:
        选用四平方的就可以,因为星三角启动启动有六根线进电机接线盒,启动电流稍大点,但时间不长的,星三角启动启动以后,每根线上的电流为根号三除以二再乘以二倍的电机功率值,故只要四平方的电缆就OK.

网友U:
得看你负载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引风机最好用10平方的,如果是水泵6平方够了。星三角也是这样,重载用星三角,轻载直启没什么问题。

网友V:
15KW电机6平方足矣

网友W:
.6平方足够了. 直起就行啊。

网友X(2011-11-17):
看你拉多远的距离啊

网友Y:
你线多长  环境温度多少   重载启动  还是轻载启动  没有条件  嘿嘿      想要优秀,你必须要接受挑战  欢迎加189990395

网友Y:
电工群  189990395

网友Z:
10平方的

网友AA:
要是我我选4方的,我感觉选6方,10方太大了,浪费亚。星三角用2颗4方就是8方呀

网友AB:
对:蹩脚小电工 关于

要是我我选4方的,我感觉选6方,10方太大了,浪费亚。星三角用2颗4方就是8方呀

内容的回复:
你讲得有道理啊!

网友AC:
4平方的,足够用了. 用10平方的太浪费了

网友AD:
4平方就够啦.         2.5的就可以的承受28个电流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七个平方的线,启动电流在30安左右,

有这个规格的电线?

网友AE:
怎么又看不到回帖了呢?

网友AF:
两 条4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