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台达32ES

楼主(2011-08-25):
我现在用的一台台达32ES【继电器】,我想再买一台一样的,我想问一下,我想把已经编程好PLC的梯形图复制的新的PLC里,应该怎么操作,需要编程软件吗?还是通过电脑可以直接拷贝过来,老弟在这叩拜了

网友A:
当然要编程软件了,你现在用这一台ES的PLC,通道不用编程软件进行下载嘛;

那台同样进行下载就可以了啊!

网友B:
plc的程序必须是通过软件才能由PC下载到PLC,可以到中达官网去下载

网友C:
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 加密的还需要解   密

www.ytleader.cn

网友D:
中达官网下载中心下载导航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Navigation.aspx

台达产品软件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软件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dc_software.aspx

网友E:
看来这程序来路不明。。。呵呵。。。你知道程序里是怎么控制的吗?

网友F:
可以用台達的HPP工具直接從一台PLC內拷貝程式,再輸入到另一台PLC,不需要經過電腦

楼主:
台達的HPP?我是新手不太懂,如果现在用的这台有密码了,需要解码,我上哪下载解码器呀,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B:
建议自己了解工艺编写程序,才是上策,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