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的小型中间继电器接在380伏上,要串接多大阻值.多大功率的电阻?

楼主(2011-08-25):
220伏的小型中间继电器接在380伏上,要串接多大阻值.多大功率的电阻?

中继型号:MY2NJ.

网友A:
220伏的小型中间继电器,加个零线N,就是220V, 比你串电阻简单! 不会有人出串电阻这个主意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串电阻,那你还不如用380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0伏的小型中间继电器,加个零线N,就是220V, 比你串电阻简单! 不会有人出串电阻这个主意的。

同意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D:
你的做法不去评论,告诉你怎样解决类似问题。找mA级的钳形电流表,测量该继电器在220V吸合时的电流,(380-220)/所测得的电流=要加的电阻阻值,功率按2倍的I²R选。

网友E:
你是不是觉得380V 质量不好,还没没有考虑到有这样的产品呀,

MY2NJ  AC380V 浙江利尔德继电器做的不错的,不用担心质量,你可以联系下0577-62797333

网友F:
加n线 要死  在

网友D:
380V的控制电路中有220V的电器,要注意寄生回路,不是加零线那么简单的。

网友G:
“220伏的小型中间继电器接在380伏上,要串接多大阻值.多大功率的电阻?”这是一个理论计算问题,可以这样进行计算:

1、先用万用表测得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值,比如 Rr=7.5KΩ,再接220V交流电压,测得电流 如 I=12mA。可求出线圈阻抗Z:

           Zo=220÷0.012=18.3K            再求出其线圈的感抗 X = √(18.3×18.3 - 7.5×7.5)=16.7K

 2、 假设继电器串接电阻R后接380V电压,其流过的电流仍=12mA,  可求出此时Zo与R的串联总阻抗  Z=380÷0.012=31.7K

         串联电阻 R = √(31,7×31.7 - 16.7×16.7) - 7.5 =27-7.5 ≈20 K

         串联电阻的功率 P >=  I*I*R = 12mA×12mA×20K=2.9 W (瓦)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选个380V电压的继电器呢?

网友I:
意义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380V的控制电路中有220V的电器,要注意寄生回路,不是加零线那么简单的。

确实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选个380V电压的继电器呢?

因为MY2NJ的没有380V电压的

网友J:
计算好象不好算,因吸合与保持不一样。试一下最好。国产的仿品都有220V/380V都可以的。这种线圈内阻很大。

网友K(2012-02-03):
引用楼上 计算好象不好算,因吸合与保持不一样。试一下最好。国产的仿品都有220V/380V都可以的。 380V的控制电路中有220V的电器,要注意寄生回路。!

网友L: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加控制变压器 380变220???????????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加控制变压器 380变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