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富士变频器参数的详细设置方法!

楼主(2011-08-25):
求助关于富士G1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详细说明。并就一下问题请教高手:1.启动加速/减速时间的概念是0到最高速或最高速到0所用的时间,问取中间一段时间求设置时间的话怎么设?例如最高60HZ      求从5-45HZ的加速时间怎么设?2.F14和F15所指的最高、最底频率具体的是指什么,是否为电位器能调节的上下限频率?

网友A:
1、启动加速/减速时间是指电机从启动到电机运行到最高速的时间/电机从运行状态至停机状态所需时间

2、F14和F15所指你需要的电机运行的最高、最低频率,这个根据你的需要来设定,如果你需要通过电位器调节频率,也就是电位器能调节的上下限频率

网友B:
从5-45HZ的加速时间怎么设?

1、设定加速/减速时间,是0到最高速或最高速到0所用的时间;

2、从5-45HZ的加速时间不用设,所用的时间按你的上述设定,在5-45HZ所需运行时间运行!

网友B:
3、F14和F15所指你需要的电机运行的最高、最低频率,这个根据你的需要来设定,如果你需要通过电位器调节频率,F14和F15也就是电位器能调节的频率量程的上、下限频率;

楼主:
谢谢大家!谁有富士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详细资料可以发给我谢谢31828012@qq.com(手册我有就是不理解详细的设置)

网友C:
你的问题涉及到段速方式,看一看富士变频器手册是否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