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上位机上如何监视PLC的模拟量呢?

楼主(2011-08-26):
我的WINCC是通过SIMATIC NET跟S7-1200进行通信的,现在我在WINCC上能够控制PLC的开关点,能够点击WINCC画面上的“启动”来启动现场设备,PLC上对应的开关位绿灯已亮,同时我在OPC SCOUT上能监视到模拟量的值,可是我按同样的方法在WINCC上建的模拟量变量却没法监视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PLC里面的模拟量是REAL型,地址是MD30,名称为“TEXT”,我在WINCC上建立的变量步骤:OPC SCOUT上建立MD30(objests:M, Datatype:DWORD, Adress:30, NO.Values: 32)然后在WINCC“变量管理”——OPC——OPC Groups(OPCHN Unit #1)——系统参数——把MD30对应的变量添加到WINCC的变量里面。

在WINCC画面上的变量绑定步骤:I/O域——拉出一个I/O域——属性——输出/输入——输出值处小灯泡处右键“变量”——选择“TEXT”——数据格式为“十进制数”——输出格式“999.99”。

为什么会监视不到变量呢?希望各位指导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PLC程序要编译后将变量传给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