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PID恒压供水设置问题--需帮忙大家顶起

楼主(2011-08-26):
       自己设计用ACS510做恒压供水,一拖一的,AI1为压力设定值(4-20mA对应0-50Hz),AI2为压力反馈值(4-20mA对应0-50Hz),AO1为输出频率。选择的是PID宏,因为以前没有用过ABB的变频,有些疑问和参数设置问题请教大家。先谢过大虾们了!
当然基本的各种额定值就不提了,
128=(PID设定值,这个是选择的单位和比例吗,应该怎么设)
130=(PID反馈值,意思同上)
132=(PID偏差值,这个如果不用睡眠功能是不是可以不设定啊,如果选择模拟量1为压力给定值是不是不能用睡眠功能了?)
1101=1
1102=0
1103=?(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设定)
1104=0HZ
1105=50HZ
1301=25%(4/16*100%=25%,这样算对吗)
1302=100%(这个是100%还是125%呢?)
1303=?(默认应该可以吧)
1304=25%(同1301)
1305=100%(同1302)
第15组参数应该怎么设定(只需要AO1输出实际频率)
21组参数,即起始转矩是否需要提升呢(我选的是5.5Kw变频带载5.5Kw循环水泵)
4001=1(P增益,这个需要有经验的大哥们明示,小弟万分感谢)
4002=0.5(积分时间,这个PI调节器小弟只知道:P来调节系统的稳定性,震荡不震荡,而I则是系统的响应速度吧回到稳态快慢,不知道说得对不对,牛人大哥们是否可以告诉小弟调这个的方法和步骤呢,告诉我在哪个范围内调试也行,感谢大哥们了)
4005=0
4006=MA?(PID实际值的单位)
4007=1(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请各位指教)
4008=?(需要指点)
4009=?(同上)
4010=1
4011=4mA
4012=20mA
4014=1(ACT1为反馈值)
4016=2(取AI2为ACT1)
4018=2
4019=100%
睡眠功能在外部AI1为设定值得情况下能启用吗,睡眠偏差是怎样设定的?外部/修正PID(即42组参数)需要使用吗,热心的大哥们如果兴致好的话不妨教教小弟怎么用这个"外部/修正PID",歇过各位,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帮忙呢?期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A:
ACS510是风机水泵型的,ABB ACS510变频器维修

网友B(2011-12-16):
楼主设定的这些参数不可能实现休眠功能的。因为你4022--4026参数都没有设定,休眠功能没有启用,所以不会有休眠。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545206066

网友C:
参数设的不对,这么设PID实现不了

网友D(2012-02-11):
4001=1(P增益,这个需要有经验的大哥们明示,小弟万分感谢)

4002=0.5(积分时间,这个PI调节器小弟只知道:P来调节系统的稳定性,震荡不震荡,而I则是系统的响应速度吧回到稳态快慢,不知道说得对不对,牛人大哥们是否可以告诉小弟调这个的方法和步骤呢,告诉我在哪个范围内调试也行,感谢大哥们了)

经验值  4001=1.5
            4002=4001*(6~8)

网友D:
自己设计用ACS510做恒压供水,一拖一的,AI1为压力设定值(4-20mA对应0-50Hz),AI2为压力反馈值(4-20mA对应0-50Hz),AO1为输出频率。选择的是PID宏,因为以前没有用过ABB的变频,有些疑问和参数设置问题请教大家。先谢过大虾们了!

根据楼主的描述  分析如下:

AI1接压力控制信号 (4-20mA对应0-100%的压力范围

AI2接压力反馈信号 4-20mA对应0-100%的压力范围
AO1接外部仪表

DI6接的是PID 自动控制的启动信号

这样的话 需要注意  如下

1,由于 AI1 使用了 4-20mA 电流信号  所以请将 接线端子左上方的 J1 端子AI1 拨到如下图位置 也就是和AI2 一致

2,11和12端子请短接 否则无法启动
如果 以上确认 无误  那么可以继续

首先 先设定 99.02=6  也就是PID宏 (宏就是ABB提前预设好的一组参数,当调用的时候会将这些参数写到对应的项中)

9905~9909 设置电机铭牌参数 ACS510 呵呵  省去了辨识的过程 因为没有矢量控制模式

 当然基本的各种额定值就不提了,
128=(PID设定值,这个是选择的单位和比例吗,应该怎么设)
130=(PID反馈值,意思同上)

132=(PID偏差值,这个如果不用睡眠功能是不是可以不设定啊,如果选择模拟量1为压力给定值是不是不能用睡眠功能了?)

ABB变频器01~09参数为只读显示  无法设定  以上三个参数忽视

1002=DI6  这个就是PID的启动信号了  调用PID宏自动默认为6 你也可以把它定义到任何你想定义的点上
1003=正转   反转的话调变频出线端吧  看你运气了

 1101=1   此参数仅提供显示的方式  没啥作用 可忽视 勿纠结
1102=0   由于只使用PID功能  如果只使用PID功能 请将此参数改为7 (PID宏将PID设置EXT2上)
1103=?(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设定)  只使用PID功能的话 不用纠结 不用设定

1104=0HZ

1105=50HZ

 1106=19   PID必须选此
1201=0  保险点 如果没用就关掉吧 恒速的优先级很高  往往不注意的话会造成无法调速

1301=25%(4/16*100%=25%,这样算对吗) 呵呵  4~20mA的话应该是 4/20*100%=20%

1302=100%(这个是100%还是125%呢?) 不用纠结 保持原位
1303=?(默认应该可以吧) 不用纠结 保持原位
1304=25%(同1301) 同1301

1305=100%(同1302)

============================================分割线,歇会==========================

 第15组参数应该怎么设定(只需要AO1输出实际频率)

需要0~20mA 还是 4~20mA

1501=103(就是变频器的0103参数)

1502,1503,1504,1505 就是比例尺

1504 如果 为4~20ma信号 更改为20% 原理同13组参数

1601=0 保险点 先关掉 如果外部有启动允许在开启

21组参数,即起始转矩是否需要提升呢(我选的是5.5Kw变频带载5.5Kw循环水泵) 不用纠结 保持

 4001=1(P增益,这个需要有经验的大哥们明示,小弟万分感谢)

4002=0.5(积分时间,这个PI调节器小弟只知道:P来调节系统的稳定性,震荡不震荡,而I则是系统的响应速度吧回到稳态快慢,不知道说得对不对,牛人大哥们是否可以告诉小弟调这个的方法和步骤呢,告诉我在哪个范围内调试也行,感谢大哥们了)

4001和4002参数 哎,一个人一个调法  我们那时候工作太多  没法在现场等时间太长,师父就给了个
4001=1.5 4002=10 调完就走 一般不震荡 就是反应慢点

4005=0  4003~4009一般直接无视

4006=MA?(PID实际值的单位)
4007=1(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请各位指教)
4008=?(需要指点)

4009=?(同上)

4010=1  这个没问题  有点上道了

 4011=4mA

 4012=20mA
应该是 4012和4013吧

4014=1(ACT1为反馈值)
4016=2(取AI2为ACT1)
4018=2  保持原位
4019=100% 保持原位
睡眠功能在外部AI1为设定值得情况下能启用吗,睡眠偏差是怎样设定的?外部/修正PID(即42组参数)需要使用吗,热心的大哥们如果兴致好的话不妨教教小弟怎么用这个"外部/修正PID",歇过各位,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E:
各位大侠,给个完整的参数不就行了,何必卖关子。

网友F:
一看就知道你参数错了,非常的简单!打我电话15927652585

网友G:
"1504 如果 为4~20ma信号 更改为20% 原理同13组参数 " ——1504的单位是毫安,不是百分比,根据实际要求,设为0mA或者4mA。

网友H(2012-08-04):
回答的很精彩,这么多高手,领教

网友I(2013-11-28):
如果用三线压力表,应该怎样设定。

网友J(2014-02-11):
01组参数你是无法设定的,9902=6,4010=1,1106=19,1101=1,1102=2,1601=5,1002=6,如要休眠,4022=7,其余参数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待机而定。

网友K(2018-12-26):
学习了很多,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L:
很好的工控分享资料公   Industry-care

网友M(2019-05-09):
很好的资料,已经下载收藏了,谢谢邝总!

网友N(2019-09-21):
不错学习了,有明白了不少。感谢各位

网友O(2020-07-11):
这个供水好细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