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自动停止

楼主(2011-08-2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台达PLC 60ES,经常无故停机,稍后手动启动又能运行一会儿。停机时间无规律性,时断时停,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以前从来没出现,只是最近才有。 (PLC只连接了一些开关和指示灯,程序不复杂)

网友A:
PLC电源可能有问题或者是CPU板和IO板连接松动

网友B:
线路的问题?先检查一下各接线吧。

楼主:
根据“ weimaoyong”提到的,看来是硬件问题了,现在申请了返修,等待结果吧。谢谢了

网友C:
楼主的生产环境是否潮湿、粉末、油污?这些东西对印刷线路板的寿命有严重的影响!

网友D:
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E:
电压不稳定。波动过大!

网友F: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看附件有没有大功率的电器启动,对电网造成冲击,我上次就碰到一个类似问题,结果是高周波漏电引起的,你可以注意观察,停机的时候PLC的运行灯肯定灭了!

网友G:
CPU板或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