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6.38和ADP6.5区别 触摸屏反应慢

楼主(2011-08-26):
今天有客户问到用6.5编辑的程序和西门子300PLC连接后触摸屏反应特别慢,换为6.38就没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了啊?这两个版本有一些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呵呵 感觉ADP6的软件每次升级都有点小的变动,见怪不怪了。我途便宜用了5610T,485总线挂了5个MODBUS的从站,结果其中一个通讯中断,那屏不显示通讯错误。费用5个站全部通讯中断才显示。郁闷至极,这软件也不是天津做的,问他们根本解决不了。台湾那边人家才不理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