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12-工控擂台-时间继电器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26):
时间继电器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作用是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使用在较低的电压或较小电流的电路上,用来接通或切断较高电压、较大电流的电路的电气元件。时间继电器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简单程序控制中的一种执行器件,当它接受了启动信号后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后它的工作触头进行开或合的动作,从而推动后续的电路工作。一般来说,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性能在设计的范围内是可以调节的,从而方便调整它的延时时间长短。单凭一只时间继电器恐怕不能做到开始延时闭合,闭合一段时间后,再断开,先实现延时闭合后延时断开,但总体上说,通过配置一定数量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都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延时接通或者关断大电流或者高电压的电气设备。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是可以设置的,使用久了,时间误差会变大。

网友C:
作用是根据预定的时限特性动作,保证动作的选择性。

网友D:
    时间继电器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简单程序控制中的一种执行器件,当它接受了启动信号后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后它的工作触头进行开或合的动作,从而推动后续的电路工作。一般来说,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性能在设计的范围内是可以调节的,从而方便调整它的延时时间长短。如:钻床上的时间继电器开机时,等待控制系统预备好,并且稳定后才给电机部分供电,防止开机瞬间误动作。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就是通过时间控制输出的一种继电器。时间长度和精度都可以调节,继电器动作必须有触发条件,包括简单的上电、外部脉冲等条件。

既然与时间有关,就是在设定的时间内继电器必须动作,比如在规定的时间内启动、停止、延迟保护等等。

网友F:
时间继电器就是通过时间控制输出的一种继电器。时间长度和精度都可以调节,继电器动作必须有触发条件,可以有各种信号控制, 有通电延时跟断电延时之分,现在多用多功能的时间继电器,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动作输出类型和时间段的大小。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网友G:
时间继电器用来控制需要连锁、延时动作、顺序控制、时序控制等的执行器;

简单来说就是先打开一个泵出口的阀门,然后才能开泵,这之间的时间就可以通过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星三角启动中的时间继电器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

连锁装置中的时间继电器:某风机异常停止,连锁的某台泵需要3秒后停止。3秒就可以使用时间继电器。

例子太多,不再一一例举。

网友H: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它的种类很多,有空气阻尼型、电动型和电子型等。  确定时间继电器的选型:1、确定继电器是用在直流回路还是交流回路里,并确定额定电压等级,常用为220V、110VDC/AC;   2,确定安装方式,如:导轨式,凸出式,嵌入式等(是柜内安装还是面板开孔安装,抽屉柜一般选用导轨式)   3,确定所需延时种类,为通电延时或断电延时,以及延时时间范围等。
时间继电器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简单程序控制中的一种执行器件,当它接受了启动信号后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后它的工作触头进行开或合的动作,从而推动后续的电路工作。一般来说,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性能在设计的范围内是可以调节的,从而方便调整它的延时时间长短。单凭一只时间继电器恐怕不能做到开始延时闭合,闭合一段时间后,再断开,先实现延时闭合后延时断开,但总体上说,通过配置一定数量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都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I:
在继电保护装置中加上时间保持或延时启动

网友J: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时间继电器主要用来控制、需要做延时动作、顺序控制过程、信号转换。时序动作、以及需要连锁控制转换的过程。它通过延时闭合与关闭。能够使系统变得简单。各种动作过程更加协调。用较小的电压与电流控制较大的电压或电流元器件。

网友K:
在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中,时间继电器是组成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重要部分。

        所谓定时限过电流保护是在正常运行中,被保护线路上流过最大负荷电流时,电流继电器不应动作,而本级线路上发生故障时,电流继电器应可靠动作;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由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信号继电器三元件组成(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继电器测量电流大小→时间继电器设定动作时间→信号继电器发出动作信号);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动作时间是恒定的(人为设定)。

网友L:
时间继电器也是很常用的一种继电器,它的作用是作延时元件,通常它可在交流50Hz、60Hz、电压至380V、直流至220V的控制电路中作延时元件,按预定的时间接通或分断电路。可广泛应用于电力拖动系统,自动程序控制系统及在各种生产工艺过程的自动控制系统中起时间控制作用。

网友M: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

时间继电器可分为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类型。

时间继电器主要是根据工艺的要求而设定的。一般当一套系统所要求的设备延时启或停止的时间不是很复杂时,用时间继电器来完成。但当这样的要求多是,比如说至少需要有五种时间来完成一套动作,这是单独用时间继电器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而且实现起来也不太容易,成本也显著提高,这个时侯就要考虑用PLC了。

网友N:
时间继电器在控制线路中用来延时接通或者延时断开线路,其结构形式多样有电动式、电磁式、晶体管式、空气阻尼式、集成电路式等样式实现延时接通、延时断开、定时等功能,应用非常广泛。

各种时间控制的顺序电器用其来实现自动运行,比如电机的星三角形启动用其来实现自动延时切换,其相当于一个定时器的作用。

各种带有注油泵的电机启动,为了保护电机轴承在电机启动时先启动注油电机一段时间后在启动电机,其就是使用了时间继电器的接通延时功能。

一起启动多个电机时为防止同时启动对电网造成的波动可以使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功能逐次启动各个电机减少启动电流对母线的影响。

网友O:
我来说说

定义都不说了,大家都知道

1. 用在星三角气动中,两种接线方式的转换延时,实现降压启动,呵呵,它可是转换过程关键点哦。

2.最近做了个小实验,一个时间继电器实现闪烁等效果,很简单吧。

3.在没有PLC之前,估计它是灵魂了,实现动作的顺序控制,时间延时,就比如单片机的晶振,没有它,一切无从谈起。

4.保护作用,滤掉过流的时间,使电机工作在正常的电流中吧。

太多了,想到这些,就写这些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
jiaoanpeng            jiaoanpeng
shne230                shne230
nananbeibei          ganhong008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jxjxjxjxruian           jxjxjxjxruian
张立旺                     一品黄山

20积分获得者:
dd906                   dd906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zyw3166             勇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ye_w                    ye_w
AQD008              AQD008
welfare87           welfare87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