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13-工控擂台-信号继电器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26):
信号继电器在继电保护装置中的作用是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信号继电器一般做监控保护用,在配电高压柜二次保护回路上应用较多.举个例子:变压器油温度超过了85度,温度监控指示器上有个常开触点闭合,这个触点串在信号继电器的线圈回路上,所以有信号就导致信号继电器线圈吸合,信号继电器动作,"光"字掉牌,同时高压开关断开,卸掉该台变压器的负载,从而保护变压器.不过信号继电器也分很多种,有的直接就是蜂鸣或者闪光作为报警信号.

网友B:
1.动作原理
   当通入线圈的电流大于继电器动作电流要求时,衔铁被吸引,信号牌失去支持,靠自身重量落下,且保持于垂直位置,通过外壳的玻璃窗口可以看到掉牌。信号牌落下后,触点闭合,输出信号(接通声、光电路)。
2、作用
   作为保护装置动作的指示。
3、复归方法
   特点:必须人工手动复归。(电力系统规定:故障时,必须保留相应的灯光信号,待故障排除后才能复归)
现在常用DXM—2A型信号继电器,特点:灯光显示、磁保持、远方手动复归。

网友C:
信号继电器在功能应用上主要分为电流型和电压型。

电流型信号继电器:电压低,电流大,线经粗,圈数少,阻抗小,体积小,一般是与用电器串联使用。
电压型信号继电器:电压高,电流小,线经细,圈数多,阻抗大,体积大,一般是通过开关直接接在电源两端。

网友D:
信号继电器是为某些装置或器件所处的状态给出明显信号(声、光、牌等)的一种继电器。是信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继电式信号系统的核心部件,还是作为电子式或计算机式信号系统的接口部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按动作原理分类,可分为电磁继电器和感应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是通过继电器线圈中的电流在磁路的气隙(铁心与衔铁之间)中产生电磁力,吸引衔铁,带动接点动作的。此类继电器数量最多。
感应继电器是利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的交变磁场与另一交变磁场在翼板中所感应的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使翼板转动而动作的。
按动作电流分类,可分为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
直流继电器是由直流还是其他电线作为连接线时,发生混线故障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采取混线保护电路。

信号继电器在以继电技术构成的系统中,如继电集中联锁、继电半自动闭塞等,起着核心作用,这些系统仍然大量存在,还将使用相当长的时期。而信号继电器在以电子元件和微机构成的系统中,如计算机联锁、多信息自动闭塞、通用机车信号、驼峰自动化等系统中,作为其接口部件,将系统主机与信号机、轨道电路,转辙机等执行部件结合起来。虽然已出现全电子化的系统,但要全部取消继电器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

网友E:
        信号继电器分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用在继电保护电路中,电流型一般用串联接法,用来事故跳闸;电压型一般用并联接线,用于发信报警用。

网友F:
继电器一般都有能反映一定输入变量(如电流、电压、功 率、阻抗、频率、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的感应机构(输入部分);有能对被控电路实现“通”、“ 断”控制的执行机构(输出部分);在继电器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之间,还有对输入量进行耦合隔离, 功能处理和对输出部分进行驱动的中间机构(驱动部分)。

作为控制元件,概括起来,继电器有如下 几种作用:
1) 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 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 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 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 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 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4) 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 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网友G:
信号继电器一般做监控保护.主要是给出显示;警报;提示;发出信号。提示系统故障。通过信号提示。其它保护设备进行动作起到保护作用。便于远控。便于自动换控制。实现弱电控制强电。

网友H:
信号继电器是为某些装置或器件所处的状态给出明显信号(声、光、牌等)的一种继电器。

    信号继电器在运用中的安全、可靠就是保证各种信号设备正常使用的必要条件。其要求如下:
  1、动作必须可靠、准确
  2、使用寿命长
  3、有足够的闭合和断开电路的能力
  4、有稳定的电气特性和时间特性
  5、在周围介质温度和湿度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均能保持很好的电气绝缘强度

网友I:
信号继电器是用来对继电器或继电保护装置所处状态给出明显标示,或接通声、光信号电路。简单说:信号继电器就也是有信号就动作,比如I/O信号,电磁式继电器是电流大到某个值就吸合。如:电网的非正常运行及某些设备的非正常工作状态能及时发出警报信号,以便迅速处理恢复正常(如电流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变压器的过负荷等)。

网友J:
作用是装置动作的信号指示并接通声光信号回路。

网友K:
为继电保护装置所处的状态给出明显的信号

网友L:
继电器本身就是一种传递信号的电器,其继电器的输入控制端可以接受电压、电流、温度、压力、速度、时间等信号通过各种转换来控制被控回路的电路的通断状态。虽然继电器原理不同控制信号不已但是实现的功能都是通过信号接通或切断被控回路,实现对主电路的控制和保护。

因此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光继电器、热敏继电器等都属于信号继电器,其作用就是通过小信号控制大信号实现自动调节、转换电路、安全保护、报警连锁、时间控制等等功能。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QD008              AQD008
nananbeibei      ganhong008
welfare87          welfare87
zichen8716        陌上尘
cntszxb               浅醉闲眠

20积分获得者:
chun_cnooc         chun_cnooc
bzbh2011              bzbh2011
shne230                shne230
jy7898818             电仪人生
zyw3166               勇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