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9-15-工控擂台 75KW的风机,额定电流为139.7A,实际最大工作频率为45HZ,45HZ时的实测电流为100A,请问能否采用55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为112A)?

楼主(2011-08-26):
75KW的风机,额定电流为139.7A,实际最大工作频率为45HZ,45HZ时的实测电流为100A,请问能否采用55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为112A)?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如果还使用75KW的风机,55KW的变频器是不能使用的,因为二者不匹配,变频器的选择原则是功率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不能小于低于电机的额定功率的,因为变频器是按频率输出的,相同的频率(如果变频器设定电机的功率为55KW,它是不能设定为75KW的)输入到75KW的电机,得到的功率是不同的,这样变频器的显示功率与电机实际的功率是不同的。比如说为达到运行要求,55KW的电机的工作频率应该在50HZ,这样75KW的电机接收50HZ、380V的电源,应该是额定功率,变频器是55KW的,已超出它的功率范围,变频器将损坏。鉴于上述情况,完全可以更换一台转速合适的55KW电机,因为45HZ运行的75KW电机综合各种损耗,已没有节能和控制的必要了。

网友B:
不行,长期运行会有危险的。

网友C:
完全可以!注意加减速就OK!

网友D:
完全没问题,我们经常这样用,曾用45KW变频带75KW风机、用22KW变频带30KW水泵,但无论如何,实际运行电流必须小于变频许可值。

同楼上的一样,注意加、减速时间,并适当调整转矩提升。

网友E:
为什么要用55KW的变频器?能省电吗?不行!留点余量吧,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D:
小变频带大电机,不能省电,但能省钱。

网友C:
严重同意6楼。

其实往往还更费电,但省一次性投资呀!

网友F:
我 也做过小马拉大车的事,但我那时间不长,我用的37Kw变频带动90KW的风机,当时风机在全闭状态,电流没超变频的额定值。

网友G:
还是同意5楼李工的说法

网友H:
75KW的风机,额定电流为139.7A,实际最大工作频率为45HZ——这是在风机未完全运行在额定状态,如果风机因需要工作在额定工况时风机的电流将达到电机的额定值150A左右。

如果风机将长期工作在45Hz时也能满足风量的要求,那么干脆将电机更换成55KW即可。这样将更加节能,将变频器功率随意降功率是不可取的。

网友I:
不行。因为风机是重载系统。45hz和50hz有多大的区别。你不如用降压起动全压工作。行是行。但以定要用55千瓦的重载变频。我曾经用过一台风机本来是30千瓦的最后不行改成75千瓦的,变频是用55千瓦风机专用变频,但成天但心只要有停车必须检查,温度很高。所以说选变频比需选高点。

网友J:
我觉得主要要看楼主风机的要求,如果风机要求的平时要求的功率比较小,要低于75KW,我认为可以换小一点的电机,既节约成本也要节能,如果风机要求这么高的功率,在45HZ的时候也能电流为100A低于112A,这样貌似也可以。但是我总觉得这样有点不妥,为了安全起见,我觉得楼主还是换大一点的好,毕竟多一点余量总还是好些。我们的生活生产还是安全第一。具体还是要看楼主的实际情况,要重新买个新的,而旧的要闲置的话,那这个55KW的还是可以将就用下。

网友K:
短时间使用应该没问题,但这样对变频器没什么好处,虽选用的是75KW的电机但工作在45Hz,电流100A,实际功率还不到55KW,可以考虑用55KW的风机和变频器匹配

网友L:
看来我也要在风机控制上实际试一试。但是我建议要是设备长期使用,还是以安全为主。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我们的行车起升变频器实测电流在额定值上下,实际变频器故障率很高,半年或一年内,IGBT故障或烧毁;改造后,电流放大一档,并且注意散热布置。连续工作3~4年,无故障。

网友M:
理论上似乎没问题,实际中可能也有这么用的,但是总感觉心里没底,我宁可留点富余量也不小马拉大车。

网友N:
短时间可以用的,设定好加减速时间,设定好过载电流.但长时间不可以用.

网友O:
问题不大,将保护电流值设定好。

网友P:
从理论上与变频器的选择原则看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实际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并且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所以可以使用。

网友Q:
75KW电机实际最大工作频率45HZ,电流100A,低于额定电流139.7A,那么就是电机在运行中不是全功率运转,即电机比负载大。选用55KW变频器额定电流112A大于风机最大工作电流,风机所带负载在启动前基本上是空载或者轻载因此使用比电机小的变频器不会出现启动电流超出变频器承受能力情况,风机最大工作状态时的电流也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其有一定的过载能力(相对应100A电流)因此使用55KW的变频器是可以的,只是这样的状况是电机的效率不高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更换风机的电机使其与负载相匹配。

楼主:
本题已说明本75KW电机实际最大工作频率为45HZ,运行电流100A,也就是说设备厂家电机给配大了。用户从节约投资考虑,配55KW变频器,适当设置变频器保护运行正常。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yjig                     yjig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lvpretend         第五纪冰川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welfare87                welfare87
QHDTHL                   QHDTHL
天山雪莲花             shuilian
lcx_jia                       李纯绪
黄山1033608428   黄山1033608428
jsshwqz                   3CWQZ
ande                         工控追求
bg4neh                     bg4neh
xuanyun                   xuanyun
张立旺                      一品黄山
马达少                      马达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