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显示屏故障显示

楼主(2011-08-26):
各位工程师:

大家好!烦请解答,不胜感谢,AB显示屏显示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如何排除?TESTING VERIFICANDO PRUFEN VERIFICATION AUTOTEST 32 ERROR!FEHLER! ERROR! ERROF!

谢谢大家!

网友A(2011-11-21):
我的显示TESTING VERIFICANDO PRUFEN VERIFICATION AUTOTEST 40 ERROR!FEHLER! ERROR! ERROF!

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软件丢失,重装就好了。我也不会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