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客户端读取历史趋势文件

楼主(2011-08-26):
小弟初来乍到,先向各位前辈问个好,呵呵。

最近在用iFix时遇到一个麻烦问题,C/S架构下,客户端HMI要显示历史趋势的话,首先要从服务端SCADA中获取趋势文件。我用开共享的方式来获取,但是Windows的共享实在是hold不住,有时突然就无法访问,过段时间才能恢复,这样就造成历史趋势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个问题啊。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我见过有的客户直接在客户端保存历史数据供查询,也见过客户在客户端查询的时候先用脚本把服务器端保存的历史趋势文件拷贝到本地文件夹再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