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驱动器接台达AB伺服电机,能否驱动?

楼主(2011-08-26):
初次使用台达伺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位:

1. 台达B2驱动器能否配台达AB的伺服电机?

2. 驱动器不通电的情况下,把伺服电机的UVW接在驱动器的UVW上,转动伺服电机的轴,是不是应该有比较小的阻力?

3. 如果直接把伺服电机的UVW三线短接,正常情况下电机轴会锁死,如果电机轴没有锁死,请问是什么原因?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2011-10-10):
您好!

1.  不能搭配。

2. 不会有阻力。

3. 是否为线损上释放掉了,转换为热了?

网友B:
哈哈

配的不太好,阻力还可以,为什么会锁死呢?

网友C(2011-11-09):
以为是步进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