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通信实例

楼主(2011-08-26):
哪位有松下PLc的通信实例?帮帮忙发个好吗?先做一个与条形码通信的程序,有点难度。jian.du08@163.com。谢谢

网友A(2011-11-11):
用编程口RS232通讯就可以,你说的有点难度,条形码阅读器如果不支持松下通讯协议,你就得要用F159自己写通讯了,具体怎么做,你把条形码阅读器的说明书发上来,要根据那个来写。QQ346680473

网友B:
首先确定通信物理层是RS232还是RS485?你用的PLC是松下FPX系列PLC吧,那么就要根据要求加COM3或者COM2了,然后要知道条形码的通信协议,如果是MODBUS RTU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用松下FPX系列PLC内置的MODBUS RTU协议了,如果是自定义协议,那么就要用F159指令了!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C(2012-02-16):
我打算做松下FP-X与士林变频器的MODBUS通讯,请帮忙指点一下所用的指令和编程注意项。最好有实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做松下FP-X与士林变频器的MODBUS通讯,请帮忙指点一下所用的指令和编程注意项。最好有实例,谢谢

可以啊 来找我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