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怎么做这样的程序?

楼主(2011-08-26):
车间欧姆龙C200H的老PLC的存储空间有限,连接PLC的海泰克触摸屏,要做这样一个程序,由于工艺要求,需要200组不同的配方数据,一组数据是180个,200组就是36000个数据,把这200组数据存到PLC里,PLC现在没有那么大空间,能不能把数据做到触摸屏里呢?就是说需要用到那组数据就从触摸屏上调出来,然后点一下写入,就把这组数据传到PLC里了,这200组数据自己在触摸屏上填完后,存到触摸屏里,便于调用。
大家看这样的程序怎么做,可以实现吗?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请师傅指教,谢谢

楼主:
这样一算是不是触摸屏大约需要400多个画面,不知道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不清楚你选的屏是什么型号的。

用配方管理。

网友B(2011-10-08):
可以用触摸屏的宏编写啊

网友C:
3楼正解,用宏写比较合适,用配方管理比较复杂!

网友D(2012-01-12):
还是配方好用,调用简单可靠。存储更不是问题。而且,可以先在电脑中设置好配方数据再直接下载配方到人机中,这样可以省去在人机中设定的繁琐操作。

当然人机中设定配方数据也可以。那也不用每组配方都用一个画面显示出来,只做一个显示当前配方数据的画面,通过配方编号显示需要的配方数据,即可修改保存,省事。

网友E:
用海得的NETSCADA组态吧。配方再多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