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要求转发:Co-Trust PLC在棉纺细纱机控制

楼主(2011-08-26):
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导产品是棉纺毛纺厂使用的环锭细纱机,细纱工序是成纱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粗纱进一步牵伸30~50倍并加捻,纺成具有一定特数、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细纱,供捻线、机织或针织使用。纺织厂生产规模的大小是以细纱机总锭数表示的;细纱产量是决定各工序数量的依据;细纱的质量水平、原料物料耗电量等指标、劳动生产率等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体现,因此,细纱工序在纺织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型环锭细纱机,首先是前后罗拉的严格同步,实现牵伸倍数和捻度的精密控制,保证高支数纱线的成纱质量;其次是采用先进的驱动控制技术实现十点曲线调速成形,从而实现了机械结构的简化、生产速度的提高、以及纱线支数和管纱成形的自动调节。

1.系统概述:
2010年初始,为了适应传统棉纺细纱机的市场竞争,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对细纱机电气控制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选用了Co-Trust CTSC-200系列PLC来控制整个纺纱落纱过程。新的控制系统具备纺纱过程所需的低速运行、高速运行、吹吸风、钢领板自动升降、留头率等功能,中途停车后能自动记住纺纱位置跟踪开车、落纱部分分为自动落纱和中途落纱(暂停工作),自动落纱又分为定长落纱和机械落纱。自动落纱的方式、落纱时间及长度均可设置,并能掉电保持。同时可以设定和修改纺纱的各项工艺参数,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设定锭子的十点曲线长度和速度,以及班产量累计、高级设置密码保护及自动故障诊断等功能。对纺纱过程的锭速、前罗拉转速、前罗拉线速、捻度等进行计算并在文本显示屏上跟踪显示,并依据机器上各部分传感器自动协调控制,具有较快的响应性和较高的系统整体抗干扰性。

2.整体控制系统方案
整体控制系统方案采用了Co-Trust CTSC-200系列PLC。采用了一套CTSC 224+作为PLC主机,14DI/10DO共24个数字量I/O,含6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2路独立20KHZ高速脉冲输出,选配了CTSC EM223-1PH32 8DI/8DO继电器输出模块,来组成40点PLC控制部分,采用一块CTSC EM232-0HB32(10V电压或0-20mA电流输出), 2路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分别控制主轴变频传动和钢领板升降变频驱动。显示单元部分采用1台Copanel TD2X文本显示屏进行系统外部输入与纺纱各项数据的监控。
各部件控制机构说明:
  1)传动部分:包括主电机、吸风电机、钢领板升降电机、油泵电机及润滑装置、主变频器、升降变频器、清洁器装置、各种低压开关及接触器等。
2)三自动检测部分:该部分由三自动行程开关、停主电机接近开关、下钢领板接近开关、刹车片构成。其作用为落纱信号给出后能自动适位停车,自动留头,为重新开车降低断头创造条件。
3)变频器锭子速度控制:该部分由变频器、锭子传动部分、主电机构成,其作用是变频器依据程控器传输的锭子速度控制十点曲线自动调整锭子运行,提高纱线质量和产量。
4)数据检测与反馈部分:该部分由主轴、前罗拉测速光电管组成。功能为自动检测纺纱过程中主轴、前罗拉的运行数据,为计算班产量、锭速、前罗拉转速、前罗拉线速、捻度等工艺参数以及锭子速度曲线控制提供数据。
5)PLC控制部分:该部分由CTSC 224+主单元及IO扩展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等构成,完成全机开关量输入、数据检测以及计算和过程控制,实现纺纱过程自动化和对机器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6)显示单元部分:文本显示单元Copanel TD2X与CTSC 224+之间以通讯线实现连接,完成纺纱过程工艺参数显示设定,可直接设定锭子运行十点曲线,实现控制柔性化,同时对机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实时监控反馈。
7)模拟量通讯部分:该部分由PLC的2路模拟量输出模块、变频器通讯模块部分构成,PLC的通讯接口与文本显示单元以通信线实现通讯,完成参数设定显示,变频器以模拟量方式控制锭子运行速度曲线,整机的高可靠性和低成本极大的提高了机器性能比和市场竞争力。

3.细纱机工艺动作与指令设计
1)PLC主单元外部工艺接线

图:PLC主单元外部接线
2)动作指令与逻辑控制要求
PLC外部接线如图2所示。电源接通后,按下细纱机启动按钮,吸风电动机开始工作。同时,钢领板升降电动机正转,带动钢领板上升。当钢领板上升到始纺位置时,压到三自动行程开关,电动机停止。主电机开始低速启动运行,进行细纱接头。完成后,按下升速按钮,转换为高速运转,全机进入十点曲线纺纱阶段。
如需要中途停车时,按下中停按钮,主机即可适位停车,并自行制动。需要提前落纱时,按下中落按钮即可。当机器发生意外时,按下急停按钮,可使全机立即停车。
纺纱满管后,钢领板复位开关动作,满管信号灯亮。进入工作位置,主机停止开关接通,此时,主机高速接触器释放,钢领板升降中间继电器吸合,主机断电保持惯性回转。随后,钢领板升降电动机反转,钢领板开始下降,降到落纱位置时,钢领板下降限位开关动作,停止下降。主轴制动电磁铁吸合,主轴制动刹车。经过5秒延时后,切断控制电源,落纱完毕。

4.设计与应用效果
实际应用表明,采用新的控制系统方案后,全机将运动控制与驱动器功能集成在一起,系统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前后罗拉严格同步,实现牵伸和捻度的精密控制,保证了高支数纱线的成纱质量,整套控制方案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较优。同时由于纺织机械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因此成本也必须考虑在内,一方面是整体的硬件投资成本,另一方面是系统的运行成本。Co-Trust控制方案的应用,较原先使用的电气控制方案硬件采购成本下降约20%以上,系统的运行维护成本基本保持不变,是一个比较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方案。

楼主:
5.应用评价
        本系统采用了Co-Trust控制系统方案,将传统纺织机械与现代先进控制技术相结合,使控制系统的现场化和抗干扰性能得以极大提高。并使纺机产品能实现复杂的控制功能,大量数据的实时准确采集和共享也得以实现,大大提高了纺织机械的先进水平。利用“提高软件设计水平来降低硬件投入”的原则,极大降低了电气控制系统成本,Co-Trust PLC具有稳定可靠、价格便宜、功能齐全、应用灵活、操作维护方便的优点,有效的提升了产品的盈利能力,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网友A(2011-10-28):
楼主这篇文章是楼主杜撰的,上海二纺机测速占用I0.0 I0.1 输入输出点排布完全不对

网友B(2011-12-07):
接线不规范,安装时遇到过

网友C(2012-02-07):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这篇文章是楼主杜撰的,上海二纺机测速占用I0.0 I0.1 输入输出点排布完全不对

请问二纺有几条生产线?

网友(2016-04-21):
接线不规范,安装时遇到过?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