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5000系列HMI可以与带有modus协议的模块通信吗?

楼主(2011-08-26):
EV5000系列HMI可以与带有modus协议的模块通信吗?

网友A:
EV5000可以支持与带有modbus RTU 以及modbus TCP协议的模块通信,在组态软件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网友B:
可以的,还可以带多个这类通信协议的模块;通过设置站号的不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