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漏电 求解决……

楼主(2011-08-26):
我现在在做一条流水线……有一个工位在工作时要为工件接上24v的电(24V的电是从此工位引出来了,单独的电源供电)  这样会导致我整个流水线全带上24V的电(已经烧坏几个元器件了此工位)……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倒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看不明白呀,能不能再详细一些,再条理一些,重新描述一下吧。

网友B:
把24V电源隔离就好了

网友C:
工作台或者相关的地方与你的流水线连同啦!该工位没作绝缘处理吧?!

网友D:
“24V的电是从此工位引出来了,单独的电源供电”

1、24V应是独立(隔离)电源,不接地;

2、“工件接上24v的电”,工件接电导体只能是一点接地,或不接地最好;

网友D:
3、具体做法:

1)用万用表电压挡,测24V两端对地电压,均为零,说明24V是独立(或隔离)的;

2)用万用表电压挡,测24V两端对地电压,有一个端对地是24V ,说明另一端接地了;

网友D:
3)用万用表的电阻挡,分别测工件接24V的两端对地电阻,电阻都是无穷大,说明工件接电导体没接地;

4)用万用表的电阻挡,分别测工件接24V的两端对地电阻,某一端电阻是零,另一端电阻为若干欧姆,说明工件接电导体一端接地;

网友D:
5)如果24V电源的接地端,和工件接电导体的接地端相连接,也不会有问题;

6)如果24V电源的接地端,和工件接电导体的接地端不相连接,就有问题了;

网友E(2011-10-19):
楼主怎么不回来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呀?楼主,归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不回来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呀?楼主,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