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一体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1-08-26):
我用信捷的一体机也好多台了,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我编好了一个程序下载到里面,然后关闭编程软件在下载文本号码,都正常,我这个控制器要和一台变频器通讯,里面用了一条通讯指令,可能是把通讯设定错了吧,现在是文本可以下载,PLC部分没办法和电脑通讯,想初始化PLC都不行,串口做检测,PLC能嘀嘀的叫,就是连接不上,不接电脑,文本等一下就显示正在通讯,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怎么解决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2014-07-25):
怎么解决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
一般可以这样操作:先上电停止PLC,再把PLC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