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四十六期--现场总线型变送器校验调整装置或手操器

楼主(2011-08-27):
    随着FCS德发展,现场总线型变送器的使用越来越多,其在安装、维护过程中均需进行校验或调整,请根据你厂的实际应用情况,分享选型经验。请提供具体的变送器型号和校验调整装置或手操器的具体型号。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9月9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刚开始使用EJA -D系列,变送器采用BRAIN协议,手操器使用BT200,

后来用过一批ABB变送器,协议hart,采购了ABB手操器STT04。

有了hart手操器以后,我们再使用的EJA也变为了E协议,就是hart协议,为了使用方便,我们还采购了北京华控的hart解调器,可以连接到笔记本,方便校验时使用。

网友B:
变送器使用的是西门子7MF系列、罗斯蒙特3051、广州森纳士的DG智能型。手操器使用的是艾默生的375(HART协议)。

网友C:
Rosemount 3051全系列,手操器为:FIELD COMMUNICATOR 375。

投运质量非常好,Rosemount 3051寿命很长,一般5~6年无故障运行。根据锅炉主设备大修标准,我们一般每年校验一次,很少发现异常,极个别微量程变送器零位有漂移现象,但都在精度范围内。

网友D:
软驱改USB接口,联系电话:13502859008,刘生。

网友E:
我在施工过程中用过 ,罗斯蒙特3501变送器较多,

fisher调节阀的阀门定位器,

国内生产的浮筒液位计,表头用的fisher 的,

这些仪表用的手操器为艾默生的275、375.

操作简单,非常使用,在工控网上可以下载"375HC对3051系列进行组态调校“的说明书,

非常好用

网友F:
公司在做热电项目的时候,在选型上用的是横河川仪的EJA系列仪表,适配布朗协议,用的是BT-200手操器,仪表的性能和通讯调试还是挺方便,就是手操器有点大,背着挺不方便的。

之后在做化工项目的时候,选用了一套西易生产的3051变送器,用的是375手操器,最大的好处是手操器为掌上类型,便携式,携带方便,不过,客观的讲,相比EJA系列,西仪的仪表在性能上还是有稍许的差距呀!并且这种手操器只能配用自己的变送器,局限性很大。

再以后我们用过罗斯蒙特3501变送器,用的是HART协议的375手操器,个人感觉用起来不如EJA的顺手,可能是用BT-200用习惯了吧。

网友G:
现场总线式仪表很多,但偶厂使用最多的压力(差压)变送器使用的并不是总线,虽然有总线接口和总线通讯功能但是都是作为现场压力变送器修改参数、调校只用,平常的变送器输出还是传统的单路电流信号。现在就有总线式的压力(差压)变送器总线功能使用的较少,原因主要是不习惯使用总线传输还有控制系统卡件及以后维护维修的方便性。因为压力变送器检测的数值变化性较强是传统的在线流控制检测,所以单回路的电流信号应用最广。至于总线式仪表的组态可以通过手操编程器在现场单表通讯,也可以在控制室的接线端远传通讯,只要把现场变送器地址设置正确就可实现总线式的数据通讯。这个与变送器通讯的仪表即可用专用的手操器又可用各种掌上电脑中得编程软件,这个很多产品都用这种功能。变送器的型号更多,像什么1151、SMAR、EJA、罗斯蒙特等产品不但有自己原装的手操器而且可以使用通用性的编程器(掌上电脑灌装程序)。

对于各种专业性的总线式仪表比如雷达液位计,能够把温度传感器和本身检测的物位处理后通过总线传输到控制室的二次表中,这样的仪表不但能够实现检测(物位)而且能够实现变送(本身物位还有温度),这种总线式仪表大多数是厂家提供支持(在安装调试时使用专用的装有编程调试程序的笔记本),当然这个程序也可以从厂家购买,只是不同的型号版本不同这个以后还需要不断升级,付费购买费用也很大,再说核心的软件参数厂家也不会外泄,所以这种仪表的校验和调试大部分是厂家技术人员来搞定,当然也可以通过表本身的面板进行一些常规性的参数修改和查看,这个平常的维护大部分是通过表本身的面板来操作。

偶厂还有一种总线式的仪表,物位变送器(码带)变送器,这个调试时不需要专门的仪表设备,只要通过现场检尺把现场的码盘调整正确,在通过调整变送器的安装位置来使控制室二次表的显示与现场码盘一样即可。其对于变送器的设定就是通过纽子开关组合设定变送器的地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gx_xg112 孜然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2002125 2002125
知音无限369 知音无限369
xuanyun xuanyun
jiaoanpeng jiaoanpeng

三等奖:30积分获得者:
空缺

网友H(2012-08-31):
引用 网友I:
-D系列,变送器采用BRAIN协议,手操器使用BT200,后来用过一批ABB变送器,协议hart,采购了ABB手操器STT04。有了hart手操器以后,我们再使用的EJA也变为了E协议,就是hart协议,为了使用方便,我们还采购了北京华控的hart解调器,可以连接到笔记本,方便校验时使用。

你好!我们单位用的abb总线仪表,也配置了一台stt04手操器,由于建厂时资料缺乏管理,现在没有使用说明书了。网上也没找到。如果你有stt04的说明书,麻烦你发一份到我邮箱:xlh619947@163.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