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分析下s7-300输出模块322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1-08-27):
是提升绞车电控,s7-300的输出模块322中的一路烧坏,导致PLC误输出,用了三年了,不清楚啥原因

网友A:
负载过流是输出点烧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B:
增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应该是负载短路或接地造成输出通道过流致使通道烧损。

网友D:
正常情况是串入了大电流或接地所致,解决方法嘛,最好是空开的电气隔离最有效!

网友E:
不要直接输出,增加中间继电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