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一个疑难问题分享

楼主(2011-08-27):
故障现象:频率设定不正常,最高频率120,加速到53.76是就不在加速了,相应的减速对照频率有正常,就是说53.76以下是可以的,再上去就限制了,问题困扰好久,检查了3个小时,因为没有说明书,看懂了几层参数后就1个多小时过去了;

网友A:
“最高频率120,加速到53.76是就不在加速了,”

1、空载运行看一下;

1)如果空载运行。可以上去达到最高频率120,负载不行,是失速电流保护;

2)如果空载运行,不能上去,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2、是失速电流保护,可以根据负载大小,设置保护参数大小;

3、弱磁高频调速,负载转矩不能随速度增大而增大,应该是转矩随速度增大而反比减小!

网友B:
汇川的还可以,我曾经试过120下连续的三天运行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