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加延时

楼主(2011-08-27):
电机自动正反转,两边有两个接近开关限位换向,为了保护电机,当碰到限位时延时几秒再反向运行。请问延时这部分PLC怎么加进去

网友A:
基础的PLC编程

网友B:
基础的逻辑控制,先想想怎么使用继电器实现,要是这个都搞不成那就改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