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PLC怎么上下载????

楼主(2011-08-27):
各位太虾我用的是手提电脑PLC是OMRON的CPM1A的我写好程序无法上载到PLC里面.我自动在线电脑上出现一个对话框如图

网友A:
联机 从PLC或者到PLC  比较简单

www.ytleader.cn

网友B:
选择对应的COM口,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C:
这个好解决,将线接好,上下载就可以了。

                                              曾母暗沙自动化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