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VF8222上电报OH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27):
伦茨EVF8222上电报OH故障     母线电压监控值波动很大

网友A: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电网的问题,进线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好几次,都是主板问题,换了主控板就OK了。好郁闷啊

网友C:
低价提供曼罗兰r700印刷机水辊驱动器,伦茨的e82ev751-4b040,电话13388392339,qq771990259.

网友D:
不是CPU板问题吧 过热保护

网友E:
你可以看手册报的是OH什么故障?OH故障一般为过热保护,可能驱动器的使用环境高于40度以上。你可以设置C1022参数的值。或者其他过热保护报警。

网友F: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驱动板上有两个螺丝接线柱,短接就行,实际应该是接电机温度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