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昆仑通态通讯

楼主(2011-08-27):
使用昆仑通态与两台三菱FX2N系列PLC通讯(485模块)。在触摸屏上设置设备0 设备1,把里面的设备地址都改为0 1了。但是在通讯的时候设置PLC参数时,

无论PLC站号设置为多少,都可以和触摸屏通讯(触摸屏设备地址为1).想问一下:屏地址和PLC地址不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吗?如果是,三菱PLC地址应该在什么地方设置?现在由于设置问题,PLC地址冲突,两台设备不能同时运行。

网友A:
是呀触摸屏的地址为1,PLC的地址就不能再设为1了。你就设为2与3.PLC的地址在你贴出的图上“站号设置”,就是PLC地址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呀触摸屏的地址为1,PLC的地址就不能再设为1了。你就设为2与3.PLC的地址在你贴出的图上“站号设置”,就是PLC地址设置的地方。

昆仑通态触摸屏要求站号和设备地址对应。 (因为是两台PLC,所以触摸屏地址要和PLC地址相对应)
又在其他资料中看到屏与两台设备同时通讯时设备地址不能为0.所以设置设备地址为1和2,PLC地址也为1和2,第一次通电的时候通讯成功,过一段时间再重启只有一台通讯成功,另一台没反应。

网友B(2016-01-06):
和PLC就是连接不上是什么鬼

网友C(2016-02-20):
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17-09-26):
引用 网友A:
是呀触摸屏的地址为1,PLC的地址就不能再设为1了。你...

昆仑通泰用过感觉还不错呀,支持国货

网友E(2018-09-12):
东西不错啊,还是值得学习学习的

网友F(2018-12-08):
昆仑通泰用过感觉还不错呀,支持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