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与电脑无法通讯,请热心的大侠赐教。

楼主(2011-08-27):
关于三菱PLC FX1N与PC通过232口通讯的问题,在经历无数次测试后实在无法成功,只能向各位大侠求助,请赐教。

PC段运行串口调试助手 V2。1,通讯格式:波特率 96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通讯用232数据线,试用了两种连线方式
一种是2、3端交错对接:
2----3
3----2
5----5
7----7

一种是所有端口一一对应:
1----1
2----2
3----3

9----9

PLC端程序如下

| M80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ZRST        D10         D60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MOV           H0C81    D812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OV          H0           D8121】

| M80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8161)

|X0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S      D10      K2      D60      K21】

| X00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LS         M0】

| M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OV          H55           D1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OV          H2              D1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ET             M8122】

|M812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MOV          D60      D200    K2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ST          M81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ND】

D8120的设置尝试过H0C81、H0881、H0481、H81四种设置。

数据线应该是好的,用外用表量过,都能导通,将其中第二种数据线用来测试某单片机与PC的通讯,确认可以通讯。

通讯的目的不是为了PLC与PC通讯,而是验证可以通讯后,用来与单片机通讯,接受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单片机通讯格式也是:波特率 96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花了将近5天时间,翻书、在网上找资料、看三菱通讯手册,自认为在程序方面应该没有问题,D8121的设置也反复试验了多次,还是无法成功。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侧加装通讯板还是使用FX1N的编程口?

网友B(2011-09-26):
数据位应该是7吧。。。PLC与PC串口通讯都是7。。。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三菱侧加装通讯板和编程口这两种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