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变频器用485通讯能实现闭环控制吗

楼主(2011-08-27):
如题。MCGS触摸屏一个,变频器一台,USB-485模块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模拟量输入一个(可以485通讯的),全用RS485通讯。能不能实现闭环控制啊?温度传感器接线模拟量输入口,怎么才能实现恒温。

网友A:
再好有一个温度变送器变成485的,用485组成网络;通过485来采集数据再通过485进行控制变频器,就可以直接用触摸屏的脚本完成闭环控制;但实时性差点。

网友B:
变频器是什么协议的,标准Modbus还是其他,如果MCGS中支持的这个驱动协议,就可以对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