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1.5千瓦的电加热棒(共9千瓦),使用星形接法,交流接触器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1-08-28):
六根1.5千瓦的220V电加热棒(共9千瓦),使用星形接法,交流接触器应该怎么选?

网友A:
大概计算就是9000除以220,选用63A的交流接触器是够用的

楼主:
是这样的吗?值是不是偏大了

网友B:
 配用40A交流接触器即可。

网友C:
线电流=9000/660=13.64A,电热属于阻性负载,选D25(25A电流)接触器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线电流=9000/660=13.64A,电热属于阻性负载,选D25(25A电流)接触器即可

同意

网友A:
线电流=9000/660=13.64A,电热属于阻性负载,楼上解释一下是怎么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线电流=9000/660=13.64A,电热属于阻性负载,选D25(25A电流)接触器即可

如果是在220V单相电路中接成星形,总电阻应该是1.5R,那电流应该是9000/330,约等于27A吧。

网友F:
1P220V  怎么来的星型之说?

是3P220V的电源吗?

题目是说;  单根加热管 220V 1.5kw ,电源是3P220V, 采用星型接法是吧?

如果是这样用三角形接法多好。

网友G:
每相3KW,3000W/220V=13.6A,用25A的接触器。

网友H:
总功率是不变的只是采用380V3相供电星型接法中性点接零线.电流在14A左右。25A够用了

网友I:
总功率是不变的,只是采用380V3相供电,电加热棒星型接法中性点接零线.电流在14A左右。25A够用了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