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路,在电机接线盒,六根线头的地方改正反转

楼主(2011-08-28):
星三角启动后,发现电机反转。要把方向改过来。因为设计的时候设计成了,两台电机,共用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也就是共用三个接触器。切换电机的时候,通过一个转换开关来切换。现在是切换了后,一个电机正转,另一个电机反转。我现在只有在反转电机接线盒的六根接线头处改线,把方向改过来。请问怎么改?总共要改几根线?

看清楚了哦,是在电机接线盒的六根线头处改!

网友A:
在反转电机接线盒处将其中2相绕组的头与头对调、尾与尾对调。。

楼主:
也就是说要改四根线回复内容:
对:平和 关于

在反转电机接线盒处将其中2相绕组的头与头对调、尾与尾对调。。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对调两对线头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接线盒内的六个接线柱是2行3列排列的,任意调换两列的位置即可,4根线。

网友D:
必须调4根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接线盒内的六个接线柱是2行3列排列的,任意调换两列的位置即可,4根线。

支持  的哦  加我qq122673247

网友F:
必须调4根线 ,任意调换两列的位置即可

网友G:
将U1和V1换     U2和V2换  或者其他也可以 也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项和另一项换 就可以了 电机接线盒里面后标。但是这个只是参考用 你就按照我说的换就OK了

网友H:
调换2根线也可以,在主开关出线端任意调换2根即可

新麦子~!

网友:
1和6  2和4 3和5   是通的    对调其两对就可以了 ~!

网友I(2011-09-28):
让我也长知识了,要是有实际的接线图就更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让我也长知识了,要是有实际的接线图就更好了

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有点搞不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