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的大侠们帮个忙,有关东元伺服的故障求救,急急急!!!

楼主(2011-08-28):
小弟刚接触伺服,用的是东元伺服驱动器,用两套相同的伺服驱动系统来控制两个泵,选用的参数和设置的控制模式都是一样。本来是好好的,没故障,前几天为了测试另一个东元伺服电机,把其中的一个驱动器摘了下来,连好线,设置好有关参数,上电发现显示AL05故障,按照说明书给出的故障说明都检查了,排除了说明书中的可能故障原因,然后有把它连接到原系统,对照着另一个伺服系统把参数都改了回来,结果还是出现此故障,我又把这两个系统的电机线和编码器线调换了一下,结果故障仍然存在,各位大侠,谁能帮帮俺啊,急死了!!!

楼主:
谁能帮我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编码器故障。

楼主:
编码器ABZ相信号异常 说明书给出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1、检查马达编码器接线是否连接到驱动器; 2、检查编码器接头是否短路、冷焊或脱落; 3、检查编码器信号端子CN2-4和CN-5(编码器电源5V)是否正常。

楼主:
但是按照说明书挨个检查了,都没问题呢。故障却依旧存在。

网友A:
动员的编码器可能是把UVW复用到ABZ上的那种所谓的省线式编码器。

就目前的状态而言,2台伺服分别对2台驱动器是都出错?还是仅仅某个驱动器出错?现在有没有不出错的组合?

网友B:
哈哈你是无事生非,你的线倒蹬错了,仔细的检查检查吧。

楼主:
波恩大侠,您说的意思我还是不懂,目前的情况是只有一个驱动器出错,刚开始我怀疑线的问题,把这两个组合的线对调了一下,结果还是这个驱动器出错。

网友A:
那就是这个驱动器的编码器接口出问题了,如果不是线的问题,就是接插件,接口芯片有问题。

网友C: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PLC的 YO Y2 我都没接,只是把 伺服电机的启动使能信号 接通 就是伺服电机准备的 就自己 飞快的转起来了伺服电机

PLC 是 FX-1NC 60MT 伺服电机是东元的

楼主:
波恩大哥,那这还能整吗?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D:
  编码器线的问题把 。,,,我本来也碰到了, 现在也在调试东元的啊 好麻烦啊

网友A:
驱动器坏的可能性较大,咨询原厂售后,建议。

网友E(2018-01-31):
应该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解决就告诉我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