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变频器遥控/就地控制频率最大只有50HZ?

楼主(2011-08-28):
厂里新装了ACS800 变频器,设了60HZ,但是遥控/就地控制频率最大只有50HZ,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降频的,升频的还没用过

网友B:
ACS800变频器维修可以找我

网友C(2011-12-16):
20.08参数有最大频率设定 2001==60  应该可以,你试试。

网友D(2012-02-10):
引用 网友C:
20.08参数有最大频率设定 2001==60  应该可以,你试试。

理论上正确
另外还需检查11.05 和 11.08 参数是否正确
 建议风机水泵类负载还是不要超频使用 电流会急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