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电动机可不可以直接满负荷启动!

楼主(2011-08-28):
22KW的电动机需要满负荷启动!可否直接启动!直接启动需要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多粗的电缆线!有没有案例!谢谢

网友A:
22KW电动机满负荷启动不用别的启动方法,起码最为简单的星三角吧。

网友B:
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有大的富裕是可以的

网友C:
完全可以,不频繁启动,变压器容量一般都够的,我单位500吨油压机,2台主电机30KW,直接启动。压块机37KW 也是直接起的,100A的断路器,75的CJX1接触器,16平方的BVR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不频繁启动,变压器容量一般都够的,我单位500吨油压机,2台主电机30KW,直接启动。压块机37KW 也是直接起的,100A的断路器,75的CJX1接触器,16平方的BVR线

    老杨同志的建议很具体,可作为参考。一般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E:
关键是不宜频繁启动,如果偶尔启动,还得看变压器容量以及同一台变压器下的负载是否能忍受直接启动带来的影响

网友F: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变压器容量够的话,110kW以上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的,但也要看电机的负载,负载太重的话起不来,就不适合。

网友H:
22KW电机应该直接启动啊!这还有疑问吗?如果采用降压启动,也是在大惯量负载(比如风机)情况,采用变压器降压启动,采用星角启动没意义。

网友I:
22KW的电动机需要满负荷启动!10KW以上就要用星三角启动,启动需要63A的断路器,接触器63A,10平方的电缆线保险点点用16平方的。

网友J:
在变压器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选用直接启动

网友K:
专业维修变频器 PLC 触摸屏 直流调速 有坏机得联系我 13701154272 Q 31766784

网友L:
只要变压器大点可以直接启动,但尽量的别频繁启动,其实降压启动是为了减少冲击电流对其它设备造成的瞬间压降。对设备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损伤,100A的短路器应该没事,接触器应该大于50A,尽量的大点,这样耐用,至于线吗,10平方的铜线完全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在变压器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选用直接启动

这么小的电动机,变压器容量还有问题吗。主要是考虑电流冲击问题,22KW电动机不能满负荷直接启动。

网友M:
15年钱GCD给我们设计,45kw(含)以下都是直接启动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M:

15年钱GCD给我们设计,45kw(含)以下都是直接启动的,没什么问题

   这种设计不符合常识。

网友N(2019-04-01):
前面几位的建议都很合适,楼主可以看看自己本身情况采纳。不过小弟在这里有个类似问题,假如说22KW电机需要频繁电动,此时,应该怎样启动呢?电网容量足够

网友O:
22KW买个国产变频器也不贵啊,又不是前几年 变频器贵的年代了

网友P:
设计手册明确给出电机直接启动是第一优选方案,除非校验压降不满足要求或设备不允许直接启动,结构简单投资省,不满足要求时才考虑其他启动方式。不要随意就上软启或变频。

网友P:
只要校验满足要求,100KW直接启动也很正常,对工矿企业22KW、45KW都是小电机直接启动,变压器一般都是几千KVA。

网友Q:
我们那里的电排都是直接启动(37KW电机,变压器250KVA,兼用照明电,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R:
不频繁启动电机,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30%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S(2019-05-15):
可是可以。但你的设备一定要大

网友T(2020-09-16):
感觉问题的关键是满负荷启动,启动电流倍数和持续时间?不是可以不可以直接启动的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引用工控追求 的回复内容:在变压器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选用直接启动 这么小的电动机,变压器容量还有问题吗。主要是考虑电流冲击问题,22KW电动机不能满负荷直接启动。...

你这还是没看到问题的本质啊。电流冲击的影响主要就是怕引起总线路压降过多,波及其它负载。压降过多的原因不就是变压器容量不足,内阻过大吗?既然已经说明前提是变压器容量允许的情况了,当然就不要考虑什么电流冲击了。

网友V(2021-08-21):
负载轻的话可以启动。

网友W(2022-04-06):
不懂节能减排吗

网友X(2023-10-30):
这个功率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没啥问题

网友Q(2023-12-15):
反正我的铝型材挤出机,160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主油缸总计17台160KW油泵,都是间隔6秒依次启动)!!

网友Y:
直接干没问题,变压器没有这么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