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人机中的LB RB LW R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8):
步科人机的编程软件中,有元件属性的地址类型中的LW,LB ,RW ,RB是什么意思,比如是显示元件或是设定元件都是指PLC而言的,而LW,LB ,等是人机上的寄存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而LW,LB ,等是人机上的寄存器

屏的内部地址

网友B(2011-12-03):
步科人机的编程软件中,有元件属性的地址类型中的LW,LB ,RW ,RB是什么意思,比如是显示元件或是设定元件都是指PLC而言的,而LW,LB ,等是人机上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与PLC中的比如D寄存器是什么关系?  还有那个FRB,FRBI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12-03-12):
LW\RW是数字量,LB/RB是开关量,RW/RB是具有断电保存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