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行车起升机构的电机飞车?

楼主(2011-08-28):
前几天,我单位一台25T桥式起重机发生如下现象:(我亲自试车,亲身体验)起升机构在吊料时的负载重量为18T,操作起升机构上升,当在上升4档时突然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或者当下降4档时突然回到零位而改成上升一档,起升机构就会突然下降,声音也和平时运行时的声音不一样,而且此时的速度比最快速的4档速度还要快。发生此现象时,控制手柄无论是回到零位,还是在起升或下降的任何档位都不能使其停车,只有按下急停按钮,使整车的主接触器断电,电机及变频器完全断电,才能停住车。当时起升机构的抱闸已经抱住,而且还发出抱闸磨制动轮的异味。 此设备使用了5年从未发生过此类故障,制动器正常,并可以及时投入制动。控制手柄正常。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才能解决?在此先谢过能打开此贴的朋友们!

元件型号:电机:YZP2280M—6M   75KW 380V△ 143A    3~100Hz     额定频率:50Hz     转速:985r/min

                  变频器:ABB      ACS800-04-0140-3+P901+N652         采用DTC控制,未使用编码器闭环控制

                  制动器:"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型号:YWZ2-400/100 制动力矩:800-1600Nm 重量:115kg
                                  推动器型号:MYT2-100/6额定推力:1000N额定行程:60mm额定电流1.20A额定电压:380-400V

                 采用能耗制动方式,制动电阻为:功率:50kw 阻值:7Ω

                工作环境为冶金单位

补充一下:如果参数设置有问题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本参数用了三个月,如果参数设置有问题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久才显现出来?是否和所吊重物的轻重有关?

网友A:
大哥:

首先:明确一下ACS800-04-0140-3+P901 后面hia有没有其他附件?(变频器是否走网络驱动)

第二:最近有没有换过什么元器件(有可能接线错误)。

第三:如果操作信号只是简单的从手柄给出,检查输入版。

QQ:345189733

楼主:
不好意思,变频器:ABB ACS800-04-0140-3+P901+N652, 用的是西门子PLC控制 ,profibus 带有一主站,一从站 。最近两个月没有更换过任何元器件,只是在变频器输出端,去电机的接线母排上倒了一下相序(任意两相),然后又将变频器控制方向的信号线相互调换,因为倒完相序后控制手柄的方向会相反,为求对应所以倒的控制线。输入模块给定信号正常,输出模块输出正常。在产生急剧下降时,控制手柄回到零位的话抱闸是抱死的,我觉得这说明控制回路没问题。请问电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最后感谢这位仁兄的关注,如有时间还望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B:
是变频器保护停止运行了,你可以查一下变频器故障记录,吊车属于自由下落

网友C:
问题就出在你倒了电机线,ABB变频器是认上升和下降的,一般来说正转指令必须接为上升,反转为下降。

因为变频器的控制根据是上升还是下降会给出不同的控制,例如:下降回零时,仔细观察电机轴会出现上升方向旋转几圈,防止溜钩。

你把相序该了,正好特性相反了,溜钩才怪!

没事你倒电机线干嘛,也不闲麻烦!

网友C:
松开制动器的时候,电机轴会微微的正向转动一下,一定要确保这个方向是上升方向啊。

网友D:
没你那种操作的吧,变频器有减速时间,一定要等它完全停止时才能再次启动

楼主:
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也没有因此而跳闸保护!感谢您的关注!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变频器保护停止运行了,你可以查一下变频器故障记录,吊车属于自由下落

楼主:
就是因为以前的这个方向不是上升的,才倒的线,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出现溜钩。要不然我没事也不会动它的呀,看来您是位业内人士,欢迎您有时间继续探讨,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对:haotao20 关于

松开制动器的时候,电机轴会微微的正向转动一下,一定要确保这个方向是上升方向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也没有因此而跳闸保护!感谢您的关注!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变频器保护停止运行了,你可以查一下变频器故障记录,吊车属于自由下落



--------------------------------------------------------------------------------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你的帖子,用PLC的是西门子PLC ,profibus 通讯的话,又加开关量输出控制变频正反转,确实有误导,因正反可以通讯做。把输入输出与电机相序调正确再说吧,现在可能是输入按钮站PLC输入与PLC输出与电机相序都反了,出现的状况是设计者程序的保护,一个人一个设计保护模式,ACS800的变频器号称是矢量控制最好的,可四象限运行。

网友E:
可以排除制动器等机械原因,

网友F:
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这就是典型的溜钩。启动时,变频器有个加速过程,而选用ACS800变频器的话,我估计启动扭矩不够,如果换成安川的变频的话,估计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安川的确做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就很一般了。在起重行业,ABB的变频可能要差些,建议你换成安川的试试,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F:
你说的电机飞车说的是直流电机在弱磁时,电机的速度无穷大,厉害点的转子直接被扭断飞出来,很恐怖!

网友G:
“当在上升4档时突然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或者当下降4档时突然回到零位而改成上升一档,起升机构就会突然下降,声音也和平时运行时的声音不一样,而且此时的速度比最快速的4档速度还要快。”

1、“上升4档时突然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下降4档时突然回到零位而改成上升一档”,说明电机在4档会反转;

网友H:
1 这种情况不是电机飞车,只有直流电机弱磁才能产生飞车。2  你的行车制动刹车机构也存在问题,刹车不灵,3  如果刹车可靠变频器处于那种旋转方相,变频器都会过流报警,4   我分析行车的故障存在于控制线路,因为控制线路一断开故障就解除。

网友G:
2、“起升机构就会突然下降”,说明电机转矩突然下降,在重力矩作用下出现溜钩;

3、“声音也和平时运行时的声音不一样”,如果是电机运行的声音,应该是缺相的声音;

网友G:
4、如果你看到的“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是主电机的实际运行状态的改变,那故障是在4当接触器相关的主电路;

5、如果你看到的“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是显示屏状态的改变,那故障是在4当相关的控制电路、信号电路、通信电路等;

网友G:
6、根据你说的在控制电路上倒换过正反转控制线,认为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7、你说的方向有问题,那么只需要改一处,或改主电路,或改控制电路,不能动两处,动两处不是又回去了吗?

网友G:
8、“此设备使用了5年从未发生过此类故障”,既然原来是好的,那就先系统复原,试车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D:
当在上升4档时突然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或者当下降4档时突然回到零位而改成上升一档??

你为何要“突然”??正常操作就不会出现那问题吧

楼主:
是的,我也听说过只有直流电机才会有飞车,但是这种现象却和直流电机的飞车非常像。刹车我也怀疑过,但是发生这现象时,抱闸已经完全抱死,并且磨出异味,说明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没有问题的话,变频器的确会报警,可它就是没报啊!控制线路现在我还在仔细查找。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有时间继续交流谢谢!对:xuqingmin 关于1 这种情况不是电机飞车,只有直流电机弱磁才能产生飞车。2  你的行车制动刹车机构也存在问题,刹车不灵,3  如果刹车可靠变频器处于那种旋转方相,变频器都会过流报警,4   我分析行车的故障存在于控制线路,因为控制线路一断开故障就解除。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真正操作时并不是我们维修人员去操作,而是天车司机去操作,本着设备的可靠来杜绝人的操作失误的原则,所以我才会这么试车,因为司机开车时很难保证他会用什么手法来操作!感谢您的关注,有时间继续交流,谢谢
对:宁波 关于

当在上升4档时突然回零位而改成下降一档,或者当下降4档时突然回到零位而改成上升一档??

你为何要“突然”??正常操作就不会出现那问题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把变频的控制方式改成矢量控制!当然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是矢量控制的话,建议你换变频啦

网友I:
变频器通常正反转不需要在电机上倒线,这个现象是出现在倒线前还是倒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