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侠在64位win7旗舰版上装了step7?

楼主(2011-08-28):
有那位大侠在64位win7旗舰版上装了step7?我现在能进入安装界面,但是到了开始安装的时候就报错:you can find information in the "readme"file.然后确定了就直接退出安装了。

楼主:
顺便说下,我安装的版本是step7 v5.5 sp1

网友A:
实在不能安装的话,请直接使用XP虚拟环境啦

楼主:
虚拟XP通讯不太好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装个VMWARE虚拟机,很好用的,减少了很多维护的麻烦

网友C:
WIN7 64位的现在装不了西门子软件

网友D:
可以装的
有图有真相!!!

网友E:
不知5.5行不行5.4 不行 如果可以试一下虚拟一下XP环境

网友F:
W7很多软件无法安装,你可以装两个系统

网友G:
我的是32位win7旗舰版  装上了v4.0 step 7Microwin sp4   通信的话加了一个S7paSRV.exe程序还算正常  就是不能看帮助文件

网友H(2011-12-12):
win7 32位系统可以安装S7-300、WCC,64位只有英文版的

网友I:
7楼的,可否发个,win7  64的   shicd154004@sina.com    谢谢

网友J(2012-03-1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希望各位师傅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K:
现在WINDOWS7 64位的还装不了你说的软件;我用的是WINDOWS 7 32位的安装了你说的这个版本的西门子软件。

现在正在用 很好

网友L(2012-05-25):
现在可以装了,我这装的是英文版的step V5.5 sp1

网友M:
5.5英文版SP1可以装在win7 64位上,不是microwin,虚拟机的版本是v5.4,授权可以使用。我试过

网友N:
我的win7 64bit 安装的V5.5sp2 没什么问题啊  很顺利就安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