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45期——关于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8-29):
本周擂台:关于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的一些疑问

        对于变频器而言,其设备本身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设计好象与应用无关。但在某些应用场合下,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变频器内部本身的控制回路的一些疑问就会出现。请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些疑问。

1、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从哪里取的——从主电路取的还是单独从外部取的?请分情况进行说明及讨论,最好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进行说明。

2、如果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是单独从外部取的,为什么要从外部取?如果变频器控制电源是从主电路取的,那是从哪一部分取的,为什么可以从主电路取?请分析原因。

3、对于控制电路电源单独从外部取电的变频器,可以把这控制电源并联在主回路电源上吗?

4、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都是单相的吗?电压等级又是多少?对于主回路是单相/三相不同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其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那么是多少,又为什么不一样呢?

5、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在控制回路上怎么设计呢?如果提供图纸更佳。

6、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分析说明原因————例如该主回路先送电还是控制回路先送电;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送电顺序错误后,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问题)。

7、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如果电压偏低或者很低,变频器能工作吗,有什么样的问题?当低于临界值时变频器无法运行,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8、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长期只送主回路电源,对变频器有影响吗?如果长期只送控制回路电源呢,对变频器也有影响吗?

9、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9月1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使用的变频器是ABB的ACS-550。

1、控制电源与主回路公用一个总电源,控制电源有单独的空开(或保险)作为控制回路出现故障保护的作用,不会影响到主回路,而要是外部的供电总电源有问题,变频器失电,有控制电源也是无用的。

2、从外部取电源,这样控制回路出现故障就不会影响到主回路。

3、主回路电源与控制电源是一个供电总电源,只是各自有自己的保护空开(或保险),二者实际就是并联的。

4、一般都是单相的,电压为220vac,可以是一样的,因为控制回路是单独的,与主回路没有关系,

5、从供电总电源中取一相,电压为220VAC,送入控制回路电源空开(或保险)上口,整个系统的控制电源就从这个空开(保险)下口取。

6、没什么注意的,只是在送电时,应先送主回路的电源,再送控制回路的电源,这样保险点。

7、控制回路的电压如果偏低,那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源也相应偏低,变频器就会报警或报故障,变频器就无法正常工作。

8、长期送主回路电源,变频器长期带电,如果不投入运行,既浪费电能有减小变频器的使用寿命,长期送控制回路电源对变频器无影响。

网友B:
1、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从哪里取的——从主电路取的还是单独从外部取的?请分情况进行说明及讨论
,最好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进行说明。
答: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是从主回路的内部来取的,在整流回路的出口处取电的。在论坛内有ABB的
ACS550接线图。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4/2008042318205400001-1.shtml
2、如果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是单独从外部取的,为什么要从外部取?如果变频器控制电源是从主电路取
的,那是从哪一部分取的,为什么可以从主电路取?请分析原因。
答:从整流回路的整流二极管上面取。如果主回路是AC380V,那么每个二极管上是dc444V。而一般的控制
电源是直流的24V,可以通过电阻器来分压。
3、对于控制电路电源单独从外部取电的变频器,可以把这控制电源并联在主回路电源上吗?
无论电源从何处而来,电源的作用总是用来给控制电路板供电的。但是主电源和控制电源的电压和电制都不同,需要采用直流电源供电。另外,要考虑谐波干扰。
4、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都是单相的吗?电压等级又是多少?对于主回路是单相/三相不同电压等级的变频
器,其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那么是多少,又为什么不一样呢?
答:控制回路都是单相直流电。弱电的电源一般有24V,5V等等。控制电源的大小只和控制电路板的设计需求有关系,和主回路的电压没有关系。
5、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在控制回
路上怎么设计呢?如果提供图纸更佳。
控制回路采用一个直流电源模块供电,但是必须和主回路分开,单独供电。
6、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需要注意
些什么问题?请分析说明原因————例如该主回路先送电还是控制回路先送电;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
送电顺序错误后,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问题)。
应该先送控制电,再送主电。如果先送主电,那么IGBT逆变回路的主通道不同,能量不能传递过去。能量都存储在直流回路的大电容上面。
7、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如果电压偏低或者很低,变频器能工作吗,有什么样的问题?当低于临界值时变
频器无法运行,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控制电源电压太低的话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感觉变频器自己会报故障的。

8、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长期只送主回路电源,对变频器有影响吗?如果长
期只送控制回路电源呢,对变频器也有影响吗?
都可以吧,就是变频器不正常运行。烧东西倒不会吧。

网友C:
1、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从哪里取的——从主电路取的还是单独从外部取的?请分情况进行说明及讨论,最好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进行说明。

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应当既能从主电路去也可以外接。这样的好处我们现在就遇到了。由于实验室没有三相电源,有些变频器又不支持单相电源输入(就算支持,实验室的空开保护电流偏小,往往上电瞬间跳闸保护了),这样要调试通讯功能的时候咋办?毕竟调试通讯只需要控制回路送电就行了,所以支持外接电源的话,就非常方便了。支持从主回路取,自然让控制回路与主回路保持一致,便于整体控制与保护。

2、如果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是单独从外部取的,为什么要从外部取?如果变频器控制电源是从主电路取的,那是从哪一部分取的,为什么可以从主电路取?请分析原因。

纯粹从外部取,电源更加稳定,这样不受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影响控制信号的采集。往往取电源,都是直接从直流母线上取。直流电源也是相对稳定的。

3、对于控制电路电源单独从外部取电的变频器,可以把这控制电源并联在主回路电源上吗?

一般不方便并联,控制回路引用的是DC24V。所以不太方便。

4、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都是单相的吗?电压等级又是多少?对于主回路是单相/三相不同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其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那么是多少,又为什么不一样呢?

嗯,目前使用了几个品牌都是DC24V。

5、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在控制回路上怎么设计呢?如果提供图纸更佳。

变频器控制回路支持外部供电的话,都会写明电压等级和容量。我们基本上都是调试的时候接入外部电源,所以直接应用中电源反而都是取自变频器主电路。

6、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分析说明原因————例如该主回路先送电还是控制回路先送电;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送电顺序错误后,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问题)。

需要考虑与变频器主回路同时保护。通常是主回路先送电,控制回路后送电。甚至是除湿之后再送控制回路电源。

7、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如果电压偏低或者很低,变频器能工作吗,有什么样的问题?当低于临界值时变频器无法运行,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一般控制回路可以低至21V左右。过低的话,整体工作就不正常,而且还有些输出控制回路驱动继电器也不会稳定。

8、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长期只送主回路电源,对变频器有影响吗?如果长期只送控制回路电源呢,对变频器也有影响吗?

网友D:
1 、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大都是由变频器内部主电路取的,但有部分用于特殊危险场合以及需要远程报警控制的场合必须使用外部电源作为控制报警使用。日立SJ300等就有。控制回路电源由Ro和To输入。这里说的控制回路电源是控制回路24V,12V,以及模拟电压10V电源的所取的电源。如果单指控制回路24V,12V,以及模拟电压10V电源,应该是变频器内部外部都可以使用。

2、有的变频器使用场合电源输入有空开。接触器。熔断器等保护,这就使得变频器某些故障时,主回路电源失电,变频器的报警信号无法正常报警,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故有些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是从变频器的接触器,熔断器等前面的主回路取的。如果变频器控制电源是从主电路取的,那是从R.S两个电源输入端取的,经过内部电路处理输出24v.12VDC控制电源.还有10vdc的模拟电压。

3对于控制电路电源单独从外部取电的变频器,可以把这控制电源并联在主回路电源上吗?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既有相序有可能出错可能,还有变频器主回路故障而导致给外部电源故障,进而导致报警回路不能正常报警,导致事故。

4、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都是单相的吗?电压等级又是多少?不都是单相的,有380vac的,和220VACD的。对于主回路是单相/三相不同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其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都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都为24V.12V.10V DC.

5、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在控制回路上怎么设计呢?一种是使用外部的独立电源给变频器做控制电源的电源,另一种是使用PLC等的24V外部电源做控制电源,但必须取下变频器控制端子上的"PLC"端子上的跳线。使控制回路既有24VDC,又形成回路。

6、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单独给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提供电源,那么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分析说明原因————例如该主回路先送电还是控制回路先送电;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送电顺序错误后,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这些问题)。 有先后顺序,必须先送主回路电源,再送控制回路,如果顺序相反,可能导致变频器的损坏,以及导致突然快速启动导致过流,以及损毁机械设备,甚至导致事故发生。

7、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如果电压偏低或者很低,变频器能工作吗,有什么样的问题?当低于临界值时变频器无法运行,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不能,会导致控制回路不正常,导致变频器突然停止输出,又突然快速启动,甚至过流报警。

8、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长期只送主回路电源,对变频器没有影响。如果长期只送控制回路电源呢,对变频器有影响,只要变频器主电路送电,既可能损毁变频器,有可能导致事故。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E:
        1.  所以变频器的控制电源都取自控制回路的开关电源

        2.变频器的接线端子有R、S、T和S1、T1,接线时要连接S和S1、T和T1。S1、T1是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端子,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就连接在这个回路。

  4.控制回路电源肯定都是单相的,电压等级就不同了。

      5.变频器应用还未见单独给控制回路供电的设计,伺服驱动器多数那样设计,因为伺服和控制系统要应答信号。

     7.开关电源的稳压范围很宽,只要主回路没有电压报警,控制电源就没问题。

     8.都没影响。

        这什么问题啊?这么罗嗦!

网友E:
过去变频器有S1、T1端子,现在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现在变频器应用不必考虑控制电源的连接。所以,以上问题有些是多余的。

网友F:
现在的变频器大部分都是内部去,这样在现场应用和方便,如果从外部引如,不还是接在整个系统的电源上吗?变频器内部还得有转化电路,夸张点说有点“画蛇添足”了

另外对现代的设备来说,在实现功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简单、使用方便,才是发展趋势

网友G:
对于控制电路电源从外部单独取电的变频器,如果长期只送主回路电源,对变频器没有影响。如果长期只送控制回路电源呢,对变频器有影响,只要变频器主电路送电,既可能损毁变频器,有可能导致事故。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H:
给你们都说了,支持以上回答

网友I:
控制部分的电源有这么复杂的问题呀?我根据我的经历来说说,主要是控制部分,如有错误,还请大家指点……不按照你的问题次序来回答。 不论变频器还是PLC的控制部分,都是由开关电源来供电的,而且开关电源的稳定与否决定了变频器是否能够稳定的工作。 一般变频器的开关电源输入都是从直流母线取电压的,即513V(当然也有取单相220V或380V),输出端一般有三组: 1.+5V (+5V主要用来控制芯片供电如DSP,当然必要时还要转3.3V) 2.+15/-15V (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吧,这组主要是用来做IGBT驱动的,当然还有一些IC用到,俺以前公司有段时间由于开关变压器没有绕好,导致这组输出端存在许多毛刺,炸了好多模块) 3.+24V (这个就是大家常用的一组了,一般与COM口配对),这里特别提醒一下,COM口为+24V的地,与GND是隔离开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用两线制变送器的时候需要把COM和GND短接(PS: 一般情况下保持隔离状态防止干扰存在)。 许多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口都是用光耦(不管双向光耦还是单向光耦)进行隔离的,一般光耦一端是用24V,另一端用5V,因为此信号要进DSP,所以要与DSP工作电压一致。 24V的一端一般都会引出来,客户可以用外部24V电源,也可以接在变频器内部端子上。 另外可能许多同志喜欢用变频器提供的24V电源,当然如果你接的越多,电压就会下降,这个是由开关电源的功率来决定的,所以一般说明书上都标出此端口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I:
晕倒,这个回复的太难使用,换行的也没有了……

网友J:
楼 主, 太神秘了吧?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4名:

 QHDTHL        QHDTHL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ye_w        ye_w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三等奖(30积分)2名:

李纯绪        lcx_jia

wangchaobq        wangchaobq

网友I:
多谢老菜鸟童鞋……

网友K(2013-10-29):
多谢老菜鸟童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