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与三星plc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1-08-29):
  我有三星plc型号N-700,其通讯端口是15Pin,查资料后plc端与电脑端连接如下:

               1-----------------1

               6-----------------3

              13----------------2

       14    7----------------5

                                       4     6 相连 ,    7   8 相连

    PLC侧15Pin,  电脑侧9Pin

                 不知是否正确,用三星的软件连接不成功,用松下的也不行,问松下有15Pin通讯口的plc吗?如有,型号是什么?它的

     电缆线是如何接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具体软件用的什么软件? 版本

www.ytleader.cn

网友B:
我有一三星次型号用的手编器,全新。可以使用。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具体软件用的什么软件? 版本

www.ytleader.cn

我用的软件是松下 FPWIN  GR  版本1.11 中文,       三星WinFPST   版本2.24  英文.

连接线是根据从网上下的韩文版的PDF文件的自制的,也不知正确嘛,连线反复检查均无问题,可就是连接不上.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