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18-工控擂台-二次方律负载的主要特点有那些?

楼主(2011-08-29):
二次方律负载的主要特点有那些?试列举几个二次方律负载的例子。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二次方律负载的主要特点:

1、转矩特点:随着转速的降低,平方转矩负载所需的转矩以平方的比例减小,所以低频时的负载电流很小,即使使用普通异步电动机也不会发生过热现象。
2、功率特点:平方转矩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

常用的二次方律负载有风机、水泵、油泵,随着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转速n的二次方成正比。

网友B:
一:二次方律负载的主要特点有:
1)转矩特点:转速越低,平方转矩负载所需的转矩以平方的比例降低。2)功率特点:平方转矩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
二:我们都知道:水泵的固有属性是水泵出口处压强与流量符合二次方律。在每次水泵运行期间,水泵产生的压强与流量符合二次方律。例如水泵的二次方律特性,即水泵出口处压强与流量保持二次方规律特性。常用的二次方律负载有风机、水泵、油泵等,它们随着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转速n的二次方成正比。

网友C:
二次方律是指负载的特性,一般具有以下特性:1)负载的阻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TL=T0+K nL2 ; 2)负载功率则和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表达式略)。一般而言,风机水泵属于典型的二次方律负载。

网友D:
二次方律负载是指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的负载,例如,风扇,离心风机,水泵等都属于二次方律负载。
对于二次方率负载,一般选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有以下特点:

1)由于风机和水泵通常不容易过载,低速时转矩较小,故这类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低,一般为120%/60s(通常变频器为150%/60s)在功能设置时要注意这一点。由于负载的转矩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当工作频率高于额定频率时,负载的转矩可能大大超过电动机转矩而使变频器过载,因此在功能设置时最高频率不能高于额定频率。

2)具有多泵切换和换泵控制的转换功能。

3)配置一些专用控制功能,如睡眠唤醒,水位控制,定时开关机和消防控制等。

网友E:
简单说:负载转矩大小与负载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比如风机、泵类的驱动场合。低速时和启动时负载转矩娇小,但随着速度提升而迅速增大

网友F:
二次方律负载是指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的负载,例如,风扇,离心风机,水泵等都属于二次方律负载。

1、转矩特点:随着转速的降低,平方转矩负载所需的转矩以平方的比例减小,所以低频时的负载电流很小,即使使用普通异步电动机也不会发生过热现象。

2、功率特点:平方转矩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

网友G:
二次方率负载一般为风机和泵类,其特点主要有两点:

         转矩和速度的2次方成正比

        功率和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

因此节能效果相比其他负载比较明显,只要运行频率相比工频有一定的降低,节能呈3次方下降的效果。目前变频器改造节能这一块比较解释不清,唯独这类负载用户也能直观的理解和支持,实际效果也较好。

网友H:
二次方律负载机械在低速时由于流体的流速低,所以负载转矩很小,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增加,流速增快,负载转矩和功率也越来越大,负载转矩TL和功率PL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 T 0、P 0 —— 分别为电动机轴上的转矩损耗和功率损耗;
KT、KP —— 分别为二次方律负载的转矩常数和功率常数典型系统:风机、泵类等流体机械。

网友I:
二次方律负载的典型实例是离心式风机和水泵,如图所示。这类负载大多用于控制流体(气体或液体)的流量。

图 二次方律负载及其特性

    (1)转矩特点
    负载的阻转矩TL与转速nL的二次方成正比:
    TL=KT×nL2

    其机械特性曲线如图(b)所示。
    (2) 功率特点
    负载的功率PL与转速nL的三次方成正比:
    PL==KP×nL3
    以上两式中,KT和KP分别为二次方律负载的转矩常数和功率常数。
    功率特性曲线如图(c)所示。
    事实上,即使在空载的情况下,电动机的输出轴上,也会有损耗转矩T0和损耗功率P0,如磨擦转矩及其功率等。因此,严格地讲,其转矩表达式应为:
    TL=T0+KT×nL2

    功率表达式为:
    PL=P0+KP×nL3

网友J:
在风机、泵类的驱动中流量与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扬程)与转速二次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下图就是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ganhong008       nananbeibei
zyw3166              勇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bzbh2011             bzbh2011

20积分获得者:
the_wise           花开_花落
topkingjun         Piston
jy7898818         电仪人生
jiaoanpeng        jiaoanpeng
血狼w                血狼w